v977如何重绕电机

楼主(2016-02-24):
电机断线了,想重新绕线。有几个问题想请教论坛高手,如果其它不变(电池1S,电调)要暴力点怎么绕?听说原来是0.21的线七圈,如果绕六圈会怎么样?又或是用0.29的绕六圈或多少圈?感觉这个电机的磁力没有另一个强,用手转起来顿感小很多,这个影响大吗,是否有失磁之说?多谢解答!
绕好线圈已试飞0.29,6圈,比原来的暴力一点,锁尾完全没问题,弱磁与强磁的外转差别不大,完毕。
最后结论,0.25,6圈、720尾电加48mm尾浆,无论如何暴力都是锁尾一棍,520,30c可以3_4分钟。0.29_6圈锁尾没问题,就是耗电太大了,飞着会实然掉落没先兆耗尽电。重绕过的你就不想再用回原来的了,小鸡级就是伟力的忠诚拥趸。

网友A:
0.29   6圈,很暴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9   6圈,很暴力

, 我最近也打算绕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9   6圈,很暴力

好的,我买了0.29和0.25两种线,按你的方法绕看效果怎么样。应该用三角形接法了。

网友:
求绕线图 黑金12000KV的谢谢大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29   6圈,很暴力

6圈尾巴锁不住啊,我绕了又绕回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圈尾巴锁不住啊,我绕了又绕回来了

V977是一打开3D就是全程满油门,有可能锁不住(;`O

楼主:
用720加雅得117的尾桨应该问题不大,原装的尾桨太垃圾,一直弃用。

网友C:
楼主,求绕线教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买了0.29和0.25两种线,按你的方法绕看效果怎么样。应该用三角形接法了。

楼主有教程不?

网友:
帮顶!好图得分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求绕线教程啊。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2260&extra=page%3D1%26filter%3Dtypeid%26typeid%3D80其实论坛是大宝藏,全部只向一个方向绕就可以了,还是建议0.25六圈就很好了,省电有力。原厂的716电机锁尾都无压力,要换雅得117的尾桨,别外提醒声,大桨也用117的,你要磨薄一点你会发现比原厂的便宜耐用得多。12点钟摆也不在话下,调机排震永远都是直机的病源。个人观点,不喜勿试…

网友:
有刷电机吗?安箍值没听说过吗?线可以用粗的,圈数要和原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