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偏右转问题、分析下!

楼主(2016-02-24):
AR2.0 机子、起飞偏右翻转!
1. 电机都转、且方转向没出问题!
2.螺旋桨也没装错。
3.飞控板送售后检测也无问题。

排出以上后、是不是只有重心或者电调的问题了。请各位帮忙大神分析下

网友A:
这个不在现场不好判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在现场不好判断吧?

把您曾经碰到过的原因分享一下呀

网友B:
我的也是悬停收放油门就会方向往右偏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悬停收放油门就会方向往右偏转

4个电油门不一样

网友:
震动问题

网友:
设一下死区

网友D:
我的也有这问题,貌似记得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后来炸过几次之后开始有这问题了,起飞那一瞬间会偏转,离地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这问题,貌似记得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后来炸过几次之后开始有这问题了,起飞那一瞬间会偏转,离地就 ...

我的是一离地就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有这问题,貌似记得以前应该是没有的,后来炸过几次之后开始有这问题了,起飞那一瞬间会偏转,离地就 ...

我的是一起飞就翻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您曾经碰到过的原因分享一下呀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电油门不一样

应该怎么调?

楼主:
电调行程吗?

网友:
飞控在地面站水平

网友E:
我的也是一樣。我是新手,用cc3d 控。飛離地係馬上向右翻了。不知原因。

网友:
pID参数的问题。调整力度过大,修正量偏大,参考pID调整的资料。JJ动力超强,JJ尺寸还小,用黙认参数,一定是起来就翻。

网友:
我再度試試以慢慢加油,發現2號和3號電機少少離地,再加大少少油4號電機也開始離地。最後我試試在電腦上加上1號電機的抬速。之後雖然也有一點點偏左,但還是可以水平起飛。不會起飛後翻。我是新手,不知道這樣調教是否正確。望有高人指導!

网友:
我也是新手呀  你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实在不行 遥控微调应该也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