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螺旋桨问题!

楼主(2016-02-24):
穿越机250而言,相同尺寸的平头桨和dal桨,哪个效率更高,更好,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
两种桨的性能有何不同之处?

网友:
感觉就是声音不一样.............  其它的倒是没啥感觉。。。。。

网友:
尖尾的较好  转速较高 , 较稳定 , 平尾的升力高点 转速低点 , 抗凤差 , 耗电二个桨相差不大 , 见议用尖尾桨
买了几对平尾的都放着吃灰

网友:
5寸平头桨上210机架 2204动力  3-4s

网友:
桨声音越大效率越低越费电,具体哪个好可以以这个为标准试试

网友:
各有千秋吧(视个人飞行风格)

网友:
效率高肯定是碳纤维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