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k8设置问题,尾巴回弹

楼主(2016-02-24):
       买的二手的飞越450pro 皮传。
       这两天经过调试可以飞了, 就是尾巴右转的时候刹车会回弹,急刹车还会来回摆几下,但是尾巴左转刹车却正常,也不会摆,急推油门尾巴也不摆。尾波箱冰人的,很顺滑, 陀螺仪黄k8    ,请教大家,该怎么调

网友A:
舵机不在中点吧, 刹车力度大了,  或者尾巴感度问题

网友B:
博士帽里面停止增益  A或者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帽里面停止增益  A或者B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不在中点吧, 刹车力度大了,  或者尾巴感度问题

我看尾推中点差不多, 舵机中点怎么调呢,求助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尾推中点差不多, 舵机中点怎么调呢,求助

拉杆  舵机壁控位,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杆  舵机壁控位,遥控器。

舵机中点正常, 尾推中点也正常,尾推左右运动范围也正常,是不是只有调博士帽里停止增益
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舵机中点正常, 尾推中点也正常,尾推左右运动范围也正常,是不是只有调博士帽里停止增益
了?

对,我是6S的每次向下减小3个数值,但这个前提是陀螺仪增益到位,尾巴舵机完好,机械部分顺滑才可以。如果还是急停摆动你可以把加速度减小点试试,我最多就遇见这么多问题了,如果你问题按着上述还没有解决,只能   Good luck

慢点调细心一点,论坛搜Kbar  把所有技术帖子看完就都OK了。我笨也是单飞,整好看了一晚上然后我的K8现在就特别跟手了   祝你好运,调机不能着急,把每个小问题都完美解决了才飞的舒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6S的每次向下减小3个数值,但这个前提是陀螺仪增益到位,尾巴舵机完好,机械部分顺滑才可以。如 ...

单飞只能这样了,学习了,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是6S的每次向下减小3个数值,但这个前提是陀螺仪增益到位,尾巴舵机完好,机械部分顺滑才可以。如 ...

大哥,调停止增益是a和b同时调,还是只调一个

网友C:
AB各管一个方向,哪个不爽调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各管一个方向,哪个不爽调哪个

我试试,谢谢啊

网友D:
尾桨的螺距分别是几度啊?锁尾时,左转时,右转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桨的螺距分别是几度啊?锁尾时,左转时,右转时。

陀螺仪插电自检后不动机子,大概有1度左右,左转,右转最大都是29度,对称的,,今天调了博士帽里的停止增益,尾巴左转依然正常, 尾巴右转现在变成了急刹车不摆不回弹,慢刹车却要摆几下,求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调停止增益是a和b同时调,还是只调一个

一个一个的试试,那个是左那个是右我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