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改通用款F450机架,装机完成品重量600g

楼主(2016-02-24):
先上图片
这是原来的机架(网图),重量280多克,

目标是减到200g以下,实际可以做到180g。方案是将四个机臂从跟切断,仅保留两层板的支撑部分,自己加工了四个2.5mm的碳纤机臂。重量直接减到了170g多点,

就是这货

这是配置表,机架实际增加了四个支脚,重量为200g,见后续图片。

电池重量为3颗20A放电能力的2500mah的18650电池,20A放电大约可以放出2000mah。
完成效果

重量

实际设计可以挂4S18650,家里暂时没有那么多存货,电池还在路上。

网友A:
就是不太好看了,适合冬季飞,结实

网友:
  碳纤做的软不软

楼主:
不软,是2.5mm厚的,强度足够,实际机架已经不是450了,是410左右的轴距,手头有碳板的可以掰一掰试试,2.5mm的碳板很硬的。以前玩1:8的buggy,几公斤的车子飞起来1m多,3mm碳纤板的避震架直接着地,也没啥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太好看了,适合冬季飞,结实

其实我觉得比很多折叠机架好看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叫共振……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软,是2.5mm厚的,强度足够,实际机架已经不是450了,是410左右的轴距,手头有碳板的可以掰一掰试试,2 ...

我玩车过来的,8越避震架很少有碳纤设计的吧!别说3mm厚的了,楼主能提供个型号吗?实在好奇。据我所知,10短卡避震架都要至少4mm起步,SCT410.3避震架5mm的都有人操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车过来的,8越避震架很少有碳纤设计的吧!别说3mm厚的了,楼主能提供个型号吗?实在好奇。据我所知, ...

xray 的xb8就是碳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玩车过来的,8越避震架很少有碳纤设计的吧!别说3mm厚的了,楼主能提供个型号吗?实在好奇。据我所知, ...

Xray XB8的避震架原配就是碳纤维的,EC版升级成铝合金的,但实际上没有碳纤的好,后来的808又有碳纤可选了,xray的车当时都是第一阵营的配置吧。随便搜了一个台湾HOBAO 禾宝11057 10SC短途卡车使用碳纤后避震架
台湾HOBAO 禾宝11057 10SC短途卡车使用碳纤后避震架
碳纤厚度3.2mm,碳纤使用前需要封边的,使用类似502的胶水就可以了。

再看看近期的xb9

网友:
引用 楼主:
Xray XB8的避震架原配就是碳纤维的,EC版升级成铝合金的,但实际上没有碳纤的好,后来的808又有碳纤可选 ...

学习了,原来还真没注意xray的避震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个东西叫共振……

这个的确会是个问题,但共振不共振取决于设计,取决于架子的刚度与模态,模态又有一阶模态二阶模态,激励源是电机,激励频率取决于电机的工作区间,需要分析计算的东西太多,DIY就懒得去分析了。
简单做了个强度与自由模态分析供参考,具体做,还要分析模态,计算转速与电机磁极对数,算电机的激励频率等等,Diy真的没这个必要,幸运的是,我的机架没有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电机了。

说来惭愧,做这个四轴的动机就是这几个电机,因为很便宜,所以买了,买了又不知道干什么,就决定d个四轴,然后就小一千花掉了。
电机是某宝买的淘汰品,大疆的2212,自己换的轴承,9块钱一个,60块钱买了6个电机,换轴承后选出5个可用的,

网友E:
也可以用铝柱支撑

楼主:
不解为何不解?600g不轻吗?给我一个新的目标,让我有点儿动力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解为何不解?600g不轻吗?给我一个新的目标,让我有点儿动力

轻了当然好,如果想加大载重为何不上大点的动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可以用铝柱支撑

是的,如果用铝柱支撑,我算了一下还能减掉二三十克左右,
其实,整个机器还有不少减重空间,比如一二层板可以换成碳纤维的,ubec自己Diy一个,估计也能省掉5g,电压回传模块去掉,用接收机的内部回传点,可以省掉5g,飞控的避震简化一下,有几克,GPS外壳去掉,电调电源线换小一号,18650用热缩膜,把电池盒去掉,嗯,估计能进500~550g之间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软,是2.5mm厚的,强度足够,实际机架已经不是450了,是410左右的轴距,手头有碳板的可以掰一掰试试,2 ...

我是在想长了可能会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轻了当然好,如果想加大载重为何不上大点的动力呢!

参考飞机的设计,冗余都是很小的,没见过哪个飞机不正常降落还能保证没有结构损坏的,航模为了节约维修成本以及娱乐性,有过多的重量浪费,大动力意味着更大的电池,机架(500+),各种费用都嗖嗖上涨。
其实根本动机就是省钱,哈。你没见我的电机是9块钱一个买的吗,电调是盗版simon,26块钱一个,机架40几块(不算自己改的),飞控150,GPS带罗盘 80,电池12块钱一节,控加接收以及电压遥测250元,

网友F:
魔界有一条至理名言,省钱是花钱的开始!小金刚550机架表示,虽然我重,但我很优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是在想长了可能会软

机臂是典型的悬臂,上下受力比较多,最合理的设计是立着安装机臂,而且是三角形的,根部最宽,电机侧最窄,但实在太难看,而且两端与二层板连接,以及安装电机都很麻烦,还需要一些转接结构,重量可能更重了,避繁就简,就这样做了。
我看很多成品机架,直直的一条机臂,电机侧的结构强度完全浪费,看看我的分析图片,根部比较宽的地方变形比较大,电机侧虽然窄,但变形倒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魔界有一条至理名言,省钱是花钱的开始!小金刚550机架表示,虽然我重,但我很优秀!

550机架暂时玩不转,总觉得第一个四轴450是首选

网友:
抗扭性不行

网友:
能改成折叠的就更好了

网友H:
这样也行!!第一次看到450用碳片做机臂!好歹你都用个碳方管啊!你这飞起来就知道碳片有多软了!

网友:
换个电池岂不更好,18605更轻吗

网友:
抗扭力不行,不如用方管,上个云台挂相机你试试,保证果冻杠杠的,效果感人

网友:
有个东西叫  挥舞铰

网友I:
碳架一个成本多少  我考虑下也换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碳架一个成本多少  我考虑下也换一套试试

这个不好算,当时我买这张板子花了150元,加工是自己的小铣床干的,四个臂干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关键是碳纤维的灰尘,感觉非常有害,手背发痒,幸亏带了3M口罩。楼上几个大神的回复,我就不一一回复了,什么事情试过才知道。送一句古语,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至于为什么要减重,从大部分电机的力效表上都能看到,电机在低负荷时,才能有高力效,650g的机架,配2500mah的电池,大约850g起飞重量,2213的电机配9050的桨能做到8g/w的力效(每轴实际负荷200~300g之间),如果机架增加200g,每轴负荷就超过300g了,估计能做到7点几的力效,航空行业最重要的参数就是推重比,不谈推重比,谈其他的都是耍流氓。

楼主:
不过说实话,我也不好说机器怎么样,对四轴来说,我也是个新手,简单调试标定后,室内0.5m可以定高,只调整方向就能稳定悬停。起飞慢了有些偏,需要修正俯仰和翻滚,快点起飞基本直上直下,室内不敢大动作。
悬停时需要不停地修正俯仰和翻滚,这个不知道是否正常,但基本可以控制(没什么飞行经验)。
5800mah 4s的电池,上上下下在客厅飘了30分钟没落地(够无聊的),不敢说悬停,因为需要一直修,电压剩余3.2v,落地后迅速回到3.5v左右。
回头上视频,有高手帮忙把把脉,看看分的是否正常

网友J:
模型电池不建议用电池盒来连接,会产生很大的内阻,电量全消耗到接触点了。还是采用全部焊接的方式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J:
模型电池不建议用电池盒来连接,会产生很大的内阻,电量全消耗到接触点了。还是采用全部焊接的方式靠谱!

是的,这个的确是问题,已经改了

网友K:
顶楼主,看到了小铣才忽然想到似成相识,原来楼主在这里,也玩起了四轴,还买到9块钱的大疆电机,我买了E305的套装,8个电机700多啊!大疆的电机效率其实也一般感觉,但是平衡做得确实可以。同意楼主说的高效率在低负荷下,减轻重量就成功了大半!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楼主,看到了小铣才忽然想到似成相识,原来楼主在这里,也玩起了四轴,还买到9块钱的大疆电机,我买了E30 ...

JNX兄也玩四轴啊,哈哈,幸会幸会,刚才又飞了一组电,看来30分钟续航真的没有必要啊,估计要改成3S2p了,现在是5800mah 4s3p 410g的电池,续航30分钟+,不是很有必要,飞到头晕。估计一组电15分钟左右就够了。

网友L:
请问楼主用3颗20A放电能力的2500mah的18650电池能够悬停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L:
请问楼主用3颗20A放电能力的2500mah的18650电池能够悬停多长时间。

那三颗电池有问题,只能悬停5分钟多点,充电只能充进去700多mah,如果,能正常放出1500到2000mah的话,应该能悬停10~15分钟吧.5800mah那个电池实际我放电到了3~3.1v,总电压显示12.3几,落地后倒是回复到3.5v左右,飞了30分钟(中间有两次不知道为什么的自动降落停顿了几十s)
总结下来四轴用1p的18650有点危险,保守估计18650的放电能力按10A算,1000~1500g的四轴,总电流在10A以上了,所以最好还是3S2P或者4S2P吧。好在18650电池重量比较轻,50g一只,非常好算,3s2p就是300g,4s2p就是400g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算,当时我买这张板子花了150元,加工是自己的小铣床干的,四个臂干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关键是 ...

嗯嗯  轻量化是王道  毕竟在天上每一克都要消耗动力   我的450四轴用3000电池  机动性很好  空翻滚转不在话下   换5000的电池来个滚转都掉高好几米
我也在想变轻 这样续航就更好了

网友:
在留空时间不变的情况下,18650电池如果能代替同等重量的聚合物锂电池就好了。

网友I:
你算算我的力效
3900mah电量  重量 1300g  飞行时间18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算算我的力效
3900mah电量  重量 1300g  飞行时间18分钟

兄弟用的几S电池啊
如果是3S电池,力效9.26g/W了,这个太夸张了
如果是4s电池,力效6.94g/w,这个算正常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几S电池啊
如果是3S电池,力效9.26g/W了,这个太夸张了
如果是4s电池,力效6.94g/w,这个算正 ...

3S电池  重量有误差  基本上5000电池   1300-1400g    放电4200--20分钟
3000电池   1150-1200g    放电2100--10~1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I:
3S电池  重量有误差  基本上5000电池   1300-1400g    放电4200--20分钟
3000电池   1150-1200g    放 ...

估计力效也有8了,10寸桨吧,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力效也有8了,10寸桨吧,不错

x2212  20A 1047ATG

网友B:
你力学分析用的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力学分析用的什么软件?

catia

网友M:
18650 ?
放电够吗?

楼主(2016-03-25):
引用 网友M:
18650 ?
放电够吗?

LG HE2,放电能力30A,20A连续放电能放出2400mah,放电到3.0v能放出2300以上,此时电池很安全。我4s飞这个机架,起飞重量840g左右,飞了差不多20分钟

网友:
自动划分网格多没意思。要用手动。

网友:
飞控的底座是啥东西?没见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LG HE2,放电能力30A,20A连续放电能放出2400mah,放电到3.0v能放出2300以上,此时电池很安全。我4s飞这 ...

我也是用的这个 3s2p 起飞960g飞25分钟 到3.1v下来

网友N:
大神可否给个您的机臂的图,我不会画图,想拿你的图刻了自己改

楼主:
引用 网友N:
大神可否给个您的机臂的图,我不会画图,想拿你的图刻了自己改

,一直没好意思说,被前面的朋友说中了,挂载云台后,机臂开始扭了,所以又在下面装了一根1mm壁厚的1cm方管,前几天这边大风,光荣放飞。正在装另一部机器,稍后共享

网友:
18650也能玩?

网友(2016-11-22):
APM上贴一层铝箔就可以把GPS装在飞控上了吗?这样实测有没有对罗盘造成干扰?我也想这样装,不想把GPS天线竖在上面装。

网友:
我的比你的还轻,带5200 3S电池,空机飞25分钟,3.6V,约耗电3600mah,加云台飞16分钟。

网友:
改的不彻底啊,要减重方法挺多的,我做的超轻量级700四旋翼机架重量不到200g,滞空时间达到63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