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planner Georef Images 计算偏移量误差很大什么原因?

楼主(2016-02-24):
自动计算偏移1438,经过我反复查看kml调整,直到1208照片位置才基本正确。为什么误差这么多?!!

网友A:
是不是照片的时间和地面站时间(电脑系统时间)差太多

网友:
好像班门弄斧了,哈哈,请无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照片的时间和地面站时间(电脑系统时间)差太多

youtube视频 差半小时也能正常计算。我这个可没差那么多

网友(2016-03-29):
楼主 有合成教程不

网友B:
别用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时间

cam message无法识别 没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m message无法识别 没办法

你用的什么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触发?

mp里面设置自动航线 一种定距拍照还有种每次拍照执行一个命令。 都试过 在georef时都识别不了

网友C(2016-06-27):
引用 楼主:
mp里面设置自动航线 一种定距拍照还有种每次拍照执行一个命令。 都试过 在georef时都识别不了

楼主的秒偏移解决了吗?我的试飞过后,转成POS后发现照片和POS记录从起飞开始的,但实际是在航线开始时才拍的照片,秒偏移后,照片少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秒偏移解决了吗?我的试飞过后,转成POS后发现照片和POS记录从起飞开始的,但实际是在航线开始时才 ...

航线开始照片才有效啊,其余要了也没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航线开始照片才有效啊,其余要了也没用

可问题是,照片都是到了航线 高度的照片,地面的照片我都删了,这是出的质量报告和图,可以明显看到,前面几张照片都叠加在了起飞的位置。秒偏移不知道怎么操作,加入秒偏移后,导不出POS了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问题是,照片都是到了航线 高度的照片,地面的照片我都删了,这是出的质量报告和图,可以明显看到,前 ...

照片从通电开始后都不能删除,否则log就没办法对应了。

网友(2016-09-21):
楼楼的pos在哪查看的  还有相机触发功能在哪  用PIX4D合成出的图片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