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群内兄弟们请教一个超低能的问题!!

楼主(2016-02-24):
小弟刚入穿越机大家庭,刚从*宝上购下一些器材准备动手组装一台DL265穿越机,现在先想图片的方法测试好电机的方向,再校正电调油门,请问我这种方法是否有问题,刚把一块花牌3S 2200的电池接上,电调上的电源负极马上溶断了,电调也烫烫的!!……难道一定要上遥控接收吗?在此请问各路兄弟!!

网友A:
短路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吗

不知道!刚才是通过两个鳄鱼夹分别夹住电调的正负电源线,接口用一个XT60插头跟电池对接!纳闷啊!一瞬间可能这个电调已报废了!…请教兄弟,我用这种方法接线测试电调电机有问题吗?

网友B:
好盈乐天没有be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乐天没有bec

对!是没有BEC的!那是不是要将电调电源线焊到带BEC12V输出的分电板上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没有BEC的!那是不是要将电调电源线焊到带BEC12V输出的分电板上测试?

首先信号端要有同一块电池供电提供的bec才能正常给电调提供信号,不然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乐天电调信号端必须接负极,不然也不行,像你刚才说的马上熔了请检查是否有短路的地方,比如电调电容针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信号端要有同一块电池供电提供的bec才能正常给电调提供信号,不然是无法实现的,还有乐天电调信号端 ...

你意思是说,那个舵机测试仪也要有电源输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那个舵机测试仪也要有电源输入吗?

是的,所以建议用遥控接收会更方便,不带bec就是这么麻烦,至于熔断估计就是电调内部短路了

网友B:
十有八九就是舵机测试搞得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就是舵机测试搞得短路

感谢兄弟的意见,看来剩下的三个电调要上接收来测试

网友C:
确定没接反吗,正常情况不管接接收还是舵机测试器还是悬空,都不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接反吗,正常情况不管接接收还是舵机测试器还是悬空,都不会烧。

刚才就这种姿态上电的,一上电就马上听到小小“啪”一声,鳄鱼夹的负极马上溶断,正极就贴实了鳄鱼夹,而电调就烫烫的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才就这种姿态上电的,一上电就马上听到小小“啪”一声,鳄鱼夹的负极马上溶断,正极就贴实了鳄鱼夹,而 ...

明显xt60公头的正负线焊错了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短路,接舵机测试仪没问题
电源你有没有反接了?

电调本身有问题可能性还是小吧

另外,不带桨测试电机, 不要长时间大油门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没接反吗,正常情况不管接接收还是舵机测试器还是悬空,都不会烧。

问题找到了!真的不作死不会死,真的是犯了超低能的错误,竟然鳄鱼夹那边的XT60插头焊反了!我想拉自己出去枪毙一千次!在此奉献各位模友,不要深夜作业,否则后果可以让人蹄笑鸡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情况一般是短路,接舵机测试仪没问题
电源你有没有反接了?

是上电的XT60插头焊反了,竟然犯了个这个低级的错误!真想枪毙自己一千次

网友:
没事,都会经历这一过程的

网友:
自己把电源 线焊反了,这种没有BEC的电调也可以用舵机测试仪的,就是把电池的1S那个平衡口插到舵机测试仪中间那根线!

网友F:
你闲着没事测试它干嘛?毫无用处

网友:
没有别的电调么,用一个有BEC的电调给接收机一个通道供电就行了,还省事,没有的话就只能用舵机测试仪了

网友:
我经常这样测试,你还需要拿个电调,或者5v给舵机测试仪供电,买了教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闲着没事测试它干嘛?毫无用处

*宝买来的,总有种隔山买牛的感觉,不试不心息,一试心死了

网友:
楼主问题找到了  但我不建议楼主用舵机测试仪来做这个测试,因为舵机测试仪的输出电位与油门的电位不一定相同  说白了 遥控器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的值不一定与舵机测试仪的一样  这样你用舵机测试仪设置的油门行程  不一定与遥控的一样

网友:
接线时一定要小心

网友G:
电源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反了

该死的低级错误,瞬间损失几十大洋

网友H:
XT60头子上有正负标识的,一定要注意,另外测试电调或校准油门行程弄个接收机就行了,要舵机测试仪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XT60头子上有正负标识的,一定要注意,另外测试电调或校准油门行程弄个接收机就行了,要舵机测试仪何用?

我昨晚重新焊接那个XT60接头时曾自我检讨过,为何会犯这种错误,原因是深夜作业精神疲劳,另外那插头上的+、-极标志上刚好有条开模线,当我眼傻看错了负极加上开模线变“+”时,那正极也很自然的就这样焊上了,以后上电前务必要看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盈乐天没有bec

对了!兄弟!借题继续想向你请教,我这套设备要上机时,好盈的电调不带BEC,那我的接收如何供电?是从分电板上取5V电吗?如果有接线图最好能上个图让我学习学习!还有,CC3D如何联接SBUS?向你诚心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兄弟!借题继续想向你请教,我这套设备要上机时,好盈的电调不带BEC,那我的接收如何供电?是从分 ...

分电板,或者单独买ubec,cc3d貌似是三根线一个插头那个接接收机,地面站选择SBUS。其他就不清楚了,因为我也没用sbus

网友:
那个碳纤板是导体哦!用万用表测过,基本就是和金属导体一样

网友:
这不是XT60头吗?

网友:
我就来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哥们用的飞盈佳乐电调,据说还可以!

网友I:
其实你想知道电机正反转好简单,根本不用测试,电机三条线顺着接电调就是顺时针转,将其中两条对调,就是逆时针转。我平时修机就是这样处理的,如果每次都测,装机很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其实你想知道电机正反转好简单,根本不用测试,电机三条线顺着接电调就是顺时针转,将其中两条对调,就是逆 ...

谢谢指导,受教了,兄弟说得有道理,每次这样测试的话确实浪费不少时间,但在网上购物免不了多心啊!尽量不想破坏货品外观又想测试电子产品,唯有用笨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受教了,兄弟说得有道理,每次这样测试的话确实浪费不少时间,但在网上购物免不了多心啊!尽量 ...

那也简单呀,电线直接拧上,再用电工胶布做一下绝缘就可以了,不会破坏线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