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0模拟器校正时,摇杆黄条收不到底 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4):
如题

楼主:
94在校正的时候 摇杆拉到底 还有一小段黄条 怎么搞也不会消失!咋弄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94在校正的时候 摇杆拉到底 还有一小段黄条 怎么搞也不会消失!咋弄弄呢???

1,遥控器里面曲线设置没有到底
2是或者黄条前面那个数字不是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遥控器里面曲线设置没有到底
2是或者黄条前面那个数字不是0

能详细点吗 ?谢谢  我是天9 的控。

楼主(2016-03-25):
感谢各位基友的帮助,现已解决。原因如下:天地飞控,其中有一项 辅助微调设置,4大杆量都没有回零。调整回零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