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AZA-M v2可以不接PMU模块使用吗?

楼主(2016-02-25):
请问NAZA-M v2可以不接PMU模块使用吗?
如果不加IOSD模块的情况下,可是不使用PMU模块,直接使用BEC供电,然后GPS直接接到主机的EXP接口上吗?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需要关闭电压保护的功能。
我当时试了一下,但是好像是接错线了,所以没成功

网友B:
naza飞控的飞控供电是从pmu中取电 ,你可以bec供电到X3接口

网友C:
其实各位,我一直用普通bec供电。。。也不一定x3,后面所有针的正负都是并联的,所以,随便插,原来我bec都不要,直接电调供电,当然。。。我的电调带2a 5v输出

网友D:
pmu就起一个稳压供电和数据接口扩展,所以不用完全可以

网友E:
精灵1就是v2控,它配的pmu并非v2的,而是用lite差不多功能的pmu,所以,你的方法可行。

楼主:
谢谢各位,经过测试,可以不接PMU模块使用,暂时没有什么不良症状!

网友F(2016-05-30):
我不用pmu没成功,升级完固件后飞控默认是开启保护开关,插上电之后就提示低电压报警,没有pmu没法关闭这个功能。楼主不接pmu是关闭了保护开关之后可用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