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下各位老鸟

楼主(2016-02-25):
我有架fms的固定翼,用的是原厂4018 kv900的电机,但是飞下来感觉没力,然后晚上在家中翻得一个朗宇的2820 kv920的电机,请问能用吗?哪个动力足如果能换2820的话还能用3s 2200毫安电池

网友:
什么飞机也不说,飞赛斯纳当然可以!

网友A:
什么飞机?飞机的各项参数都要报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机?飞机的各项参数都要报上来。

fms1.1米f6f,大头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fms1.1米f6f,大头机

要问问题,请以后提供详细飞机参数,总不见得还要我们帮你找?
下面是飞机参数:
翼长:1100mm
机长:880mm
飞行重量:880-950克

不管是原电机,还是你另一个电机,KV都只有900左右,这是像真机,不是3D机,不可能用很大的桨(如用了,反扭很大,可能直接炸机),而且又是要飞速度的(没有速度,同样炸机),所以要用上4S。如用3S,需电机KV1300。
既然翼展已经达到1.1米,完全可以使用朗宇的2820 kv920的电机,建议用4S2200毫安,60A电调,桨用9x6(也可以用原来的三叶桨),包你飞得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问问题,请以后提供详细飞机参数,总不见得还要我们帮你找?
下面是飞机参数:
翼长:1100mm ...

哦,好的,我试试。我没怎么玩过固定翼,不知道怎么提问,现在明白了。谢谢。另外有架飞机,画眉鸟。翼展1330毫米 长度1010 重量1350克 翼面积27dm2翼负载45克/dm2 求电装配置。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好的,我试试。我没怎么玩过固定翼,不知道怎么提问,现在明白了。谢谢。另外有架飞机,画眉鸟。翼展 ...

电机3536,1380KV,8x6APC桨,40A电调,3S2200毫安。
舵机、电调、接收器,都必须做防水。
由于该机没有水舵,请在平静的湖面飞行,也可以自己设计加装小型轻量的水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3536,1380KV,8x6APC桨,40A电调,3S2200毫安。
舵机、电调、接收器,都必须做防水。
由于该机没 ...

这架不是水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3536,1380KV,8x6APC桨,40A电调,3S2200毫安。
舵机、电调、接收器,都必须做防水。
由于该机没 ...

那架不是水机,十月航空有卖的,画眉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架不是水机,十月航空有卖的,画眉鸟

标准的画眉鸟,指的是原来2007年问世的水陆两用机。所以问飞机,除了提供详细参数,如能上照片更好。不管是否是水陆两用机,还是现在的纯陆机,这个配置同样可以,画眉鸟我2007年就飞了,至今依然可以起飞,下面是我2007的飞行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准的画眉鸟,指的是原来2007年问世的水陆两用机。所以问飞机,除了提供详细参数,如能上照片更好。不管 ...

有照片的,请帮我看一下,因为电机要装进机头里,所以考虑直径不能太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照片的,请帮我看一下,因为电机要装进机头里,所以考虑直径不能太大

由于飞机翼展1330,重量1350克,飞机已经属于25-30级别,不管什么材质,在空中的风阻是很大的,所以35系列是必须的,也就是朗宇的28系列,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电机安装的长度可以选择3536、3542、3548,我给你的是低配3536,1380KV,配8x6桨,肯定能飞,双天的3536型号也就是朗宇的2814型号(你以后要熟悉同一型号电机,两种标识)。如果是陆机,可以不用考虑螺旋桨避免打打水花的问题,电机KV值还可以选择1160,用9X6桨。如需用4S电池,可选择875KV,电调用60A。
如果觉得电机直径大,那就是厂家飞机设计有相当的问题,你的机头罩内部要动些小手术,只要电机转动时不碰到机头罩,有一定的间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飞机翼展1330,重量1350克,飞机已经属于25-30级别,不管什么材质,在空中的风阻是很大的,所以35系 ...

谢谢。那我再去买个电机,我手上这个是朗宇的2820kv920的,我打算用3s2200的飞,估计这个电机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飞机翼展1330,重量1350克,飞机已经属于25-30级别,不管什么材质,在空中的风阻是很大的,所以35系 ...

你好,问题儿童又来麻烦你了。我最终选定的是朗宇的2814kv1100的电机,用11×7的桨。这样可以吗?然后问题又来了,我看到这架飞机有襟翼,收放的时机应该如何掌握?另外我看论坛上很多人都说要设置混控,怎么设置?我用的控是futaba18sz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问题儿童又来麻烦你了。我最终选定的是朗宇的2814kv1100的电机,用11×7的桨。这样可以吗?然后问 ...

1100KV是可以的,11X7不知你飞机会不会打桨,另外,不管什么配置,都要在安装时,用钳形表满电时瞬间油门推到最大,测试电流,看看电流是否超标。是否超标,不但要看电流是否超电调的值,还有一点,还要看是否超电机的最大电流允许值,这个在电机说明书上有标,比如我上图的电机参数表里有详细显示,你朗宇的电机也要找找这个值。
另外,如要设襟翼,你最好找当地的老鸟帮你设一下,网上几句话没法表述好,找老鸟帮你当面设置比较好。
关于襟翼,提醒几点,
1、除了襟翼的设置,还需设置襟翼和升降舵的混控(联动),打开襟翼的同时,有个升降舵设置推杆(低头)(极其轻微)联动,抵消打开襟翼飞机产生抬头的力矩。飞机打开襟翼后,是会抬头的。
2、设置好后,必须在空中中等高度飞行时先试验性开襟翼,看看飞机是否能平飞稳住,要既不抬头也不低头。切记,第一次试用襟翼,就直接是在降落过程,那样非常有可能直接炸机。
3、如场地足够大,建议新手还是不要试用襟翼,进入降落航线时,飞远点,完全可以安全滑翔着陆,避免新手由于操作不熟练,在最后降落过程中已经比较紧张了,还多一个动作,开襟翼,可能给飞机多增加一份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100KV是可以的,11X7不知你飞机会不会打桨,另外,不管什么配置,都要在安装时,用钳形表满电时瞬间油门 ...

瞬间推满油门是空载的情况下还是上了螺旋桨的情况下,能用万用表量吗?另外最大电流等数据我看到电机详细的数据上都有,能直接参考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瞬间推满油门是空载的情况下还是上了螺旋桨的情况下,能用万用表量吗?另外最大电流等数据我看到电机详细 ...

当然是有螺旋桨的测试,而且换桨的型号,比如9寸换10寸再换11寸,每个型号都要测。
玩电动飞机,钳形表是必须的基本配备,这项测试不能用万用电表,这个没有余地,除非你玩油动。
最大电流,就是叫你看说明书,有现成的数值,那样就能对比钳形表测出的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螺旋桨的测试,而且换桨的型号,比如9寸换10寸再换11寸,每个型号都要测。
玩电动飞机,钳形表 ...

好吧,虽然我还不能完全了解你叫我这样做的意思,但是我会去做的。我相信我之后会慢慢体会到这么做的好处的。就如同我开始飞直机时不停的重复练习四面一样。谢谢你的帮助,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是有螺旋桨的测试,而且换桨的型号,比如9寸换10寸再换11寸,每个型号都要测。
玩电动飞机,钳形表 ...

问题又来了。我叫你师父的了。师父,我今天x8首飞成功,晚上回家准备装画眉鸟,因为家里地方不大,所以固定翼的保有量不能太多,我之前买过几架固定翼,其中有4涵道c17,70涵道T90.c17我知道我现在还不可能驾驭,但是T90我自从把涵道从f35上拆下来以后就始终觉得推力不足,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又来了。我叫你师父的了。师父,我今天x8首飞成功,晚上回家准备装画眉鸟,因为家里地方不大,所以固 ...

先恭喜首飞成功!
建议目前阶段先不要飞函道,还是先多飞一下画眉鸟之类的练习机,要飞有起落架的飞机,注意开始练习时,除了走走四边航线,关键一定要多练起飞降落,降落要降落在跑道中央,不允许跳,其实就是练不停地起飞,走一个航线,然后降落,降落后,再起飞。(不知你上真机前,模拟器练得怎么样?我们练习时,都是选用塞斯纳机型,降落都要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中央,10次降落,8次不允许有丝毫的跳。)画眉鸟飞稳以后,建议可以飞轻木练习机,上单翼(如自信满满,也可以选下单翼),40级、50级为宜,动力要选择充足,选大厂品牌,比如全球的。或者直接上阿波罗50,那时X8、画眉鸟都成历史,有了一个新的突破。
函道没力,有多种可能,电机检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叶片检查一下,有没有擦到函道内壁(因为有时装机时,函道受压变形,叶片会擦函道内壁)。还有电调,可以换一根试试。电池电充足没有?飞机的重量是比原来轻了,还是重了?还有进气孔够大吗?不够,可以再开作弊孔。有很多方面可以检查。
我在装函道前,会用吹称法测一下,看看推力值够伐,或和原来有变化伐?吹称,就是用手拿着函道对着电子称推全油门,看看推力多少,计算一下推重比,推重比尽量大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