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排气管的垫子的问题

楼主(2016-02-25):
排气管原配的垫子已损坏出现了漏气漏油现象,如下图

本人就咨询了汽修的朋友,朋友告知有一种垫子耐高温、高压,当去到汽修厂的时候发现这种材料是纸,这跟原装的排气垫的材质有点区别呀,原装的好像是皮的,这纸的怕不耐油,使用一次损耗一个垫子也太不现实了吧

从理论上来说既然汽车都能用,木精机应该也能用吧,随即用排气管口子沾点印油在纸上盖印

然后就用剪刀、锥子、美工刀从内到外弄了一个差不多的出来

但有些问题搞不清楚,特向各位请教一下:
1、原装排气管垫子到底是什么材质?
2、小弟的上述材质和方法是否正确?
3、各位还有其他替代材料或者方法吗?

网友A:
可以用修汽车发动机的密封胶,效果不错,只是丑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修汽车发动机的密封胶,效果不错,只是丑了点。

密封胶厚度不厚吧?你说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还是类似胶水的密封胶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密封胶厚度不厚吧?你说的是用剪刀剪出来的还是类似胶水的密封胶呀?

就是胶水,你修车的朋友知道的,耐高温的。

网友:
石棉垫子纸(致癌慎用),缸垫纸,垫子纸,汽修农机店,多种厚度选择

网友B:
这种垫子很像铅铝合金,软!!可以用易拉罐来剪!皮的当然也可以!

网友:
我以前玩油机的时候也这样弄过,但是不至于只能用一次就坏。

网友:
用紫铜板制作。正现发动机气缸垫子都用!

网友:
上点修车用的气缸垫用的胶水密封一下就行

网友:
紫铜片吧。很爽的。

网友:
汽车用的高温密封胶 或者气缸垫的纸剪出来都行!亚拓的的发动机气缸垫还是铝的呢 !
最方便的是用发动机缸体密封胶

网友:
三和密封胶,纸的垫不耐用,楼上说易拉罐也行,的保证平整度。然后还的摸胶

网友:
石棉纸板密封还是不错的,但有石棉纤维容易飞出来特别是在剪裁的时候。吸到肺里容易致癌。还是用薄的铝板和紫铜板比较好,密封胶不能单独用在排气口容易冲掉,最好和垫子一起用。

网友:
我给你说个简单实用的办法,买瓶密封胶,轻微涂抹上一圈密封胶,不需要用垫片,再上螺丝时,涂抹中强度螺纹胶拧紧即可。完全就不会出现漏油的情形!

网友C:
学习了。以前玩油车以为这个没用,直接扔了,最后一加油就熄火提速提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垫子很像铅铝合金,软!!可以用易拉罐来剪!皮的当然也可以!

易拉罐的密封程度不知道咋样?估计也要配合胶水使用吧?其实我倾向易拉罐,因为易拉罐取材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前玩油车以为这个没用,直接扔了,最后一加油就熄火提速提不起来

估计没增加熄火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胶水,你修车的朋友知道的,耐高温的。

这种胶水会不会凝固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易拉罐的密封程度不知道咋样?估计也要配合胶水使用吧?其实我倾向易拉罐,因为易拉罐取材比较方便

没问题的,我用铜片都搞过,只要够平就行,当然了,有密封胶搞一点更好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问题的,我用铜片都搞过,只要够平就行,当然了,有密封胶搞一点更好咯!!

好的,谢谢了

网友D:
包装用牛皮纸+高温密封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用牛皮纸+高温密封胶

似乎这方法也比较可行,取材方便、制作 简单。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包装用牛皮纸+高温密封胶

就不知道耐用性咋样

网友E:
我用电动机用于绝缘的青壳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电动机用于绝缘的青壳纸。

集思广益,又学习到了

网友F:
我用鋰電池兩邊的鋁片來做,簡單又好用,效果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鋰電池兩邊的鋁片來做,簡單又好用,效果非常好.

鋁片几片?厚度怎么样?若是跟原装垫片一样的话估计要用易拉罐好几片合一起用才行

网友:
我都是用K*C或M的可乐杯做的,如果排气管有些许变形,就用两片或者改用裝鲜奶的盒子(看起象房子的形狀)

网友F:
引用 楼主:
鋁片几片?厚度怎么样?若是跟原装垫片一样的话估计要用易拉罐好几片合一起用才行

有些鋰電池,如格式兩邊都有一塊鋁片,就用來做墊片,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鋰電池,如格式兩邊都有一塊鋁片,就用來做墊片,很好用.

谢谢了,我看看有没废弃的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胶水会不会凝固咧?

当然凝固,凝固后是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凝固,凝固后是软的。

感谢

网友G:
石棉纸板密封很容易损坏,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密封胶比较好,能耐高温,又能密封,效果特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石棉纸板密封很容易损坏,我多年的经验就是密封胶比较好,能耐高温,又能密封,效果特好。

谢了,还没时间尝试,尝试后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