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水平校准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6-02-25):
上了F3,发现自稳时飞机会往右偏,软件校准如图

可以看到,点了校准,最终飞机是往左3.6度,而此时实际飞机是水平放置的。显然这种模式下,自稳时就会反向纠正,所以导致往右飞

这个校准水平究竟怎么用呢,发现不管怎么放最终都是会这么斜着,飞控是贴底板的,也放水平了

而且最关键的,校准水平应该是相对的,就是你怎么放,他就认为怎么是水平,既然我这么放了点了校准,为什么他不认为我这样是水平而往左斜呢?难道水平校准是传感器控制的??

楼主:
用CC3D刷的BF固件校准也有同样的问题,用F3的朋友看看你们水平校准后都是如何的。我记得用CC3D点了校准,就应该以当前作为水平的,怎么会有一个倾斜呢?

网友:
先较轴向,再较水平,试下

网友A:
先较轴向,再较水平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较轴向,再较水平试下

啥意思 轴向怎么校准,只有地磁校准和水平校准啊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怎么校准都会偏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和你一样怎么校准都会偏几度

实际你用angle自稳飞是不是会往一个方向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你用angle自稳飞是不是会往一个方向飘

飞起来就是会右边漂移。

楼主:
难道是通病,CC3D就没这个问题

网友:
没问题的,飞手动起飞就没问题了

楼主:
关键还想用用自稳功能~这个是bug?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水平多校准吧

网友:
都知道偏多少度了,直接微调配平不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