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6-02-25):
如图,测一测电机有没有转反,接收机上JST插是BEC。。鳄鱼夹用来把两条线夹在一起。。马达用鳄鱼夹接电调时基本没反应。。也没有短路。。动一动连接点马达可能会抖一抖。。像堵转那样。。各种对码重新上电都不行。。但是不用鳄鱼夹,把马达和电调焊上起来就一点问题都没有。。转动完全正常。。只是把鳄鱼夹夹住两条电线换成焊直接焊接起来而已。。是不是鳄鱼夹电阻太大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上没夹紧,要测试是不是反转又不想焊直接两根线拧紧就行了测试正常再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没夹紧,要测试是不是反转又不想焊直接两根线拧紧就行了测试正常再焊

试夹了好多次都不行。。后来直接焊上去了才行。。。估计应该夹不稳。。

网友B:
夹子后面连着什么东西没?按理说不应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夹子后面连着什么东西没?按理说不应该啊。

并没有连什么。。也没有短路。。

网友C:
电机抖 有可能是缺相吧  看楼主描述 应该还是鳄鱼夹的问题 我一般是焊上 错了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抖 有可能是缺相吧  看楼主描述 应该还是鳄鱼夹的问题 我一般是焊上 错了再改

那时候觉得焊错了再改好麻烦。。。后来还是没办法╮(╯_╰)╭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时候觉得焊错了再改好麻烦。。。后来还是没办法╮(╯_╰)╭

用焊锡点上 不掉就行了 热缩管也不用缩 改好了 焊实了 再缩

网友D:
................FC的固件 可以听声音来调电机正反~~为什么一定要调好正反先呢~
不过BL的原生程序的提示音像唱歌~~普通人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FC的固件 可以听声音来调电机正反~~为什么一定要调好正反先呢~
不过BL的原生程序的提示音 ...

。。。这样可以?具体怎么调啊?我用的是乐天15A和飓风2206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可以?具体怎么调啊?我用的是乐天15A和飓风2206

没用过其他家的电机电调~入坑就一直都是银燕家的~
就是CF地面站 电机栏拉油门条听提示音调各种各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用过其他家的电机电调~入坑就一直都是银燕家的~
就是CF地面站 电机栏拉油门条听提示音调各种各样的参 ...

呃我的CC3D还是OP固件。。。只能焊好再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