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洛专辑:x12专业航拍机,最大70kg起飞(只发营养贴)

楼主(2016-02-25):
X12专业航拍机 TM MN5212 420KV 电机 18寸碳桨 ,28mm碳管 A2飞控,起飞重量33-35kg,最大70kg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 DJI 的飞控.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飞机,用 DJI 的飞控. - -!

有选择吗

网友:
是不是得把GPS位置挪一下,开伞会影响吧

网友:
想省事儿可以用零度,想细细的调可以用 3DR 吧。

DJI 的东西用在大飞机上,有点儿恐怖的说。飞控抽、放生会让这么大的飞机变成大杀器的。

网友:
X8 多轴飞行器技术交流 541560508

网友:
人都吊起来了

网友:
70KG?真的假的啊,什么电机啊。140斤可不是闹着玩的,都能把2个小孩子带上天了

网友:
给一定的数据可以帮助喜欢DIY的玩家提高对多轴知识的掌握和了解 谢谢楼主

网友:
2014 开始服役 ,现在快退休了。

网友B:
A2控制电调的只有8个通道,X12是怎么做到方向轴混控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2控制电调的只有8个通道,X12是怎么做到方向轴混控的啊?

Y线啊

网友D:
用了dji飞控就和专业无缘了。。。

网友:
同用Y线做了个X12但是夹层的气流会不会影响到气压传感器的精度呢?是否需要另外加物理缓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了dji飞控就和专业无缘了。。。

这句够狠!!

网友:
看图片该机螺旋桨上小下大

网友:
土豪专用机

网友(2016-04-02):
x12? 并联上下电调信号?

网友:
大疆飞控真能支持12轴?

网友:
太了,这货得多少钱?

网友E:
2.5KG最大拉力,12X2.5=30KG。
70KG是哪来的?

网友:
X12电调信号线怎么连接的

网友(2016-05-05):
看起来共轴的两个电机是反向旋转,A2八个PWM输出如何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E:
2.5KG最大拉力,12X2.5=30KG。
70KG是哪来的?

我也在纠结这个计算。。

网友F:
估计真的上70kg起飞重量,起来之后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估计真的上70kg起飞重量,起来之后就控制不了了

完全能控制,因为根本就离不了地

网友:
引用 网友G:
完全能控制,因为根本就离不了地

不能离地也属于控制不了嘛

网友:
土豪专用。

网友(2017-03-29):
比较疑惑,这个结构看不出来有 30kg 重啊。

网友H:
70kg不可能飞起来的,最多40kg了,还没算双桨 的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H:
70kg不可能飞起来的,最多40kg了,还没算双桨 的损耗

官网资料,MN5212 在 24V / 18 寸桨最大拉力有 6kg,如果狠一点上 28V,估计可以达到 7KG ,12 个桨,85% 效率,70kg 是有的。

网友:
貌似DJI飞控很坑啊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17-05-13):
折叠件很不错哦

网友:
最大拉力70公斤,起飞重量也就30来公斤,超40公斤妥妥的炸掉。

网友(2017-09-19):
求y线具体连接方法,是否上下电机在用y线接在统一控制接口上,如果这样的话转弯是不是有影响呢

网友:
70kg 植保机要哭了

网友:
请教一下接线如何接:目前我能想到的只有:同一轴上面的两个电机的信号线接在一起,但是这样的话得要求同一根轴上安装同向旋转的螺旋桨。

网友:
猛牛,大力士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