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款免焊接穿越机套件——双天Hornet Mini 250

楼主(2016-02-25):
玩过穿越机的模友都知道,穿越机的组装过程并不简单,除了需要组装机架、固定螺丝、裁剪线路、调试飞控参数以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手工环节——焊接。焊接不仅需要电烙铁、焊锡、助焊剂等工具,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焊接技术。

焊接绝对是个技术活,初学者很容易造成虚焊、短路等情况。轻则接触不良无法正常工作,重则引起短路烧毁器件,还经常烫伤自己。
那么,在穿越机越来越模块化的今天,有没有可能省去焊接这一环节呢?答案是:有的。5iMX近期就发现了一款只需一把螺丝刀就能完成组装的穿越机——双天迷你黄蜂(Hornet Mini)250套装。

Hornet Mini250穿越机特点:
※        快速简单的安装过程;
※        模块化铝合金云台,可调角度(-5至+30度),支持双相机安装;
※        采用可折叠式机臂设计,后续可以通过更换机臂升级为280级别机体;
※        集成了中部主板,并且同时兼顾分电板功能;
※        模块化设计12A电调,即插即用,免焊接;
※        飞控标配双天FC451,提供优化的操控性,支持S.BUS输入;
※        整机电子部分支持3-4S电池,更换4S电池时,只需要升级电机即可;
※        主板还有失控保护(报警)功能和电池3级报警功能,通过声音加LED闪烁提示。
※        轻量化,全机含头罩仅380g(不含电池)。

双天Hornet Mini 250外包装盒非常小巧,长宽高只有22.5cm*9.5cm*8.5cm。

打开外包装盒,内部有三个小盒子。右上的小盒子是动力套件,左上的大盒子是内部组装配件,最下面的盒子主要是碳纤维板(机身)。

取出盒子之后,在盒子底部还有说明书、双色贴纸和号码贴纸,便于小伙伴们开展比赛

动力套件:4个无刷电机、模块化电调、电机安装螺丝、束线扎带。

电机安装螺丝与束线扎带。

模块化设计的12A电调支持4S电池,最大瞬时电流能够达到18A,同时电调还支持主动刹车和One Shot功能。安装电调也不再需要电烙铁焊接,直接插上香蕉头、拧上螺丝就可以用,后面有详细讲解。

12V供电模块。

双天此次为这款穿越机搭配了定制的CO2204*(R)外转子无刷电机,KV值高达2300,能够为穿越机飞行提供充足的动力。接线头采用可插拔香蕉头设计,便于直接插在电调的接线端上。

配件盒:铝合金云台、减震球、飞控、机头罩、电池魔术贴、起落架、机臂连接件、LED灯组、前后保险杠、隔离柱。

Hornet Mini250穿越机的另一大亮点便是这个铝合金的相机云台,四个减震球安装的相机平台能够支持安装两台相机,还可以在-5至+30度之间调节镜头俯仰角。

FC451飞控是一款支持200-300mm轴距机架的飞控,自带MEMS陀螺仪,支持“X”和“十”两种布局,支持自稳模式切换,支持Futaba S.BUS link输入,还能够对按键和LED灯进行编程。

机头罩选用轻质塑料材质,流线型设计,能够有效减少飞行时的风阻。同时机头罩有非常好的韧性,还能够有效保护内部设备免受撞击破坏。

电池和遥控接收器魔术贴。

起落架

机臂连接件和起落架都采用增强尼龙材料,即减震又耐摔。

前后保险杠也使增强尼龙材料,无颗粒感LED灯条可直接安装在前后保险杠上,前部白色,后部红色。

前部机臂还可以选装大功率LED筒形前灯,增加夜间可视度。

铝合金隔离柱。
值得一提的是以上所有需要螺丝安装的配件中,螺丝与配件都打包在同一个口袋里,在安装的时候不容易搞混淆。

最后是板件盒:碳纤维板件、螺旋桨、中部主板。

本机自带4个黑色5045尼龙玻纤螺旋桨,并且螺旋桨有1-4的编号分别对应四个电机位置安装。

机臂选用了非常厚实的碳纤维板,对于折叠机臂设计容易炸机断机臂的缺点做了弥补。并且前机臂由于需要安装筒形LED灯,与后机臂有比较明显的区别,一般不大容易装错。

主体碳纤维板的开孔设计使机身重量更轻。

主体碳纤维板(1mm)与机臂(3mm)厚度对比。

Hornet Mini250穿越机的最大亮点便是这个集成式的中部主板了。它既能够加强机身,又可以兼顾分电板的作用。整机电路支持3-4S电池,在更换电池时仅需要更换电机即可,这项功能对于DIY模友来说非常的实用。箭头的方向指示机头

机尾还设一个电源开关,在开机后能够控制前后LED灯。

XT60电源接口直接焊接在在主板上,上面显示能够支持2-4S LiPo电池。

信号线接线端和图传12V接线端特写。

主板底面

机头位置有四个安装LED的接口。

在供电模块安装位置两侧还有两个安装LED的接口。

Hornet Mini 250穿越机的零部件介绍完了,接下来是穿越机的组装。由于省去了剪裁线路、剥线、焊接等步骤,所以整个组装过程大大简化,几乎只需要以前的一半时间。

首先从主板的供电模块开始安装,供电模块由螺丝直接固定在铜柱上,需要注意供电模块的安装方向。

电调安装方式与供电模块相同。

拧上螺丝,电调安装完成,接上电机试一下效果。

整个中部主板安装完成

将机臂、电机、起落架等部件安装在中部主板上。

装上机头罩,这样机身主体结构完成。

将机臂折叠之后的样子变得小了一圈,更容易打包带走。

安装好飞控、铝合金相机云台和帖子等细节部件后整个Hornet Mini250就基本完成了。

贴上装饰贴纸,装上图传和蘑菇天线,来张全身照,是不是好看多了?

要完成整个Hornet Mini250只需要三种规格的螺丝刀头就可以了,组装过程非常简单。

组装完成后整机重量397.6g(不带电池)

通过机尾的电子总开关能够控制机头和机尾LED灯的显示模式。

机头灯亮,机尾灯灭。

机尾灯亮,机头灯灭。

机头机尾灯均不亮

完成效果图:

总结:
Hornet Mini250穿越机安装非常简单,组装这样一台穿越机所需要用到的工具,仅仅是三把不同规格的螺丝刀而已。整机电路采用模块化设计,将大多数电子元件整合在了一块中部主板上面,在组装和DIY改装的时候非常方便,并且只这样的设计使整个穿越机的外形非常的简洁。主板还有失控保护(报警)功能和电池3级报警功能,通过声音加LED闪烁提示。整机电路支持3-4S电池,许要注意的是在更换电池的时候电机也需要更换。前置的铝合金云台能够安装两台相机,并且四个链接减震球能起到云台增稳的作用。不过如果要安装机头罩的话其内部空间就只能容得下一台相机了。在机臂方面,3mm厚的碳纤维机臂对于一般的炸机还是没问题的。在加强机臂的同时,机臂与机身的连部位接采用了韧性更好的增强尼龙材料,能够减少机臂震动对机身影响和碰撞带来的不利影响。
目前整机官方售价为1200元。套机中不含图传和摄像头。

名词解释:
MEMS陀螺仪:微机械陀螺仪。
S.BUS:是一种为了简化配线的一种串列控制界面,类似电脑的USB界面。
One Shot功能:电调具有更高的刷新频率,使电调响应更快。

网友:
买这个的一般都是新手,集成度高,炸鸡成本也高,新手这样炸了就没法修了,也肯定不会修,只能换了

网友A:
整机的重量和价格呢?

网友:
都被你省掉了一堆图片~~肯定快吖...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机的重量和价格呢?

不含电池重量397.6g,售价¥1200

网友:
专业产品摄影

网友B:
你的图传好眼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图传好眼熟。。。。。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和银燕夜鹰200套装的图传盒子一模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和银燕夜鹰200套装的图传盒子一模一样!!

图传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黑色标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说我就想起来了~和银燕夜鹰200套装的图传盒子一模一样!!

你们眼太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传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黑色标贴啊

你们眼太尖了

套机不含图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图传好像都是一样的啊  黑色标贴啊

你们两个,到底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两个,到底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

属于那种贼眼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两个,到底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还是来看图传的……

看鸡鸡又看配件

网友:
目前来说集成就意味着难修,所以我看到集成的就绕道,也不建议新手买,等到维修的时候就肉痛,参考亚拓穿越

网友E:
无焊接整机组装
无焊接整机组装

网友:
电调放的位置不是很好 应该放电机下面

网友:
除了对手工制作过程特别痴迷和享受的模友,这款产品还是很容易能得到青睐的,不错,我就是其一

网友:
东西看起来不错,但玩航模的不会焊接,不会组装,那不是笑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无焊接整机组装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M4Mjc2MzQ1Mg==.html?from=y1.7-1.2 ...

网友:
很好!要同时提供各模块单独销售才行,否则炸机一次全机报废。

网友:
1200有点贵啊,还不带图传撒

网友:
哪里有卖呀???

网友:
小巧精致,简化设计,赞!

网友:
价格是硬伤,另外玩模的,除了飞行,也享受自己装机的过程。

网友:
中看不中用,一炸就完蛋了。

网友:
什么电调这么小?

网友F:
扭螺丝的稳定性,和焊接的稳定性。。。硬结的可靠性,和软线的可靠性。

网友G:
不会焊的找楼下修电器的,给10块钱立刻帮你焊好

网友H:
艺术品,买来不舍得飞

网友I:
这个买来 不飞 或飞了 不炸是可以 看着舒服 但是我还是喜欢 焊的
个人感觉这机子没几个人会买 等着瞧吧。。

网友J:
科技就应该让复杂变得简单,赞

网友K:
请问图传品牌及型号是什么?

网友J(2016-03-26):
简单易用的同时,高集成度维修成本不低,凡是难两全

网友L:
真漂亮,拿来观赏不错,在林子里草就算了

网友M:
这是什么品牌?哪里购买?

网友K:
引用 网友M:
这是什么品牌?哪里购买?
双天,淘宝。

网友M:
还不错哦!可以考虑搭配我们家图传 http://www.fpvtuchuan.com/ruiying5-8g6-2.htm600mw 实测4000米

网友K:
正在组装,发现电机和电调香蕉头连接时,由于周围空间太小,直接用手很难插入。

网友N(2016-04-27):
换了难修咯

网友O:
这样的焊接示范,只能呵呵了

网友P(2016-05-28):
炸鸡成本高啊

网友Q(2017-03-09):
乐趣就在于焊接,唉,没有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