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CGF 20CC 后排油针调试

楼主(2016-02-25):
最近买了2台RCGF 20CC 后排,装3D机。 出厂初始油针L:2.5圈 H:3圈。   地面调试后L:2圈左右,H:2.5圈左右。

地面测试怠速2200左右  高速8300左右 过渡比较灵敏 闪油不死火。 正 上 倒几个方向没问题。
上天后有死火现象,特别做垂直爬升,最容易死火。
调试了很多次死火迫降有10次以上,油针调贫点,调富点,都是死火,没解决问题。
最后怀疑化油器不行,因为有一个很大的疑点:
我这架飞机飞完,机身的油污特别多,机腹由头到垂尾全是油污,而飞友的不死火发动机飞完下来,基本没油污。
飞几个起落,用纸擦,纸没黑色。
请教一下,有经验的朋友,这个发动机应该怎么调?
化油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你是不是机油加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机油加太多了?

35:1 同飞友同一桶油飞的。

网友B:
检查油箱,油管,重锤。充分磨合。
地面调试时机头垂直向上,减油针把转速调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油箱,油管,重锤。充分磨合。
地面调试时机头垂直向上,减油针把转速调到最高。

是气门全开,调最高转速吗?

网友:
我的是上天收油门熄火,地面在滑行时收到怠速急转弯熄火

网友C:
这款发动机低速油针线性匹配不佳,如果在怠速时候把转速调到最高,推油中速则贫油,必熄火,我的把低速油针又退出了半圈,才确保中速能过渡,否则推油门到1/3就贫油熄火,但此时怠速富油严重。我用来飞90F3A

网友C:
又整了一台DLE20RA,用来飞德天20CC,到时候来个对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气门全开,调最高转速吗?

飞3d时,风门全开和怠速都是机头向上调油针到最高转速,反复2一3次,并保证此姿态下保证根随性良好。理由复杂,自已慢慢体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发动机低速油针线性匹配不佳,如果在怠速时候把转速调到最高,推油中速则贫油,比熄火,我的把低速油针 ...

确实像你所说的这样,我买了个walbro 20CC的化油器换上去,准备试机.

网友:
可以换walbro哪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像你所说的这样,我买了个walbro 20CC的化油器换上去,准备试机.

请问你买的那种型号,效果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买的那种型号,效果怎么样?

就是你买的DLE 20CCRE 的化油器,尺寸完全一样,直接换上去就可以。星期天才能试飞。地面调试感觉比原厂的要好。配14X10的桨低速针0.8圈,怠速3000上下,高速1.2圈,高速9300,不知道上天表现怎么样。
感觉低速线性比原厂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你买的DLE 20CCRE 的化油器,尺寸完全一样,直接换上去就可以。星期天才能试飞。地面调试感觉比原厂 ...

谢谢,我的德天20CC也装好了,也是周末试飞,油针还没细调,到时候看表现吧

网友D:
周末飞了吗,表现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的德天20CC也装好了,也是周末试飞,油针还没细调,到时候看表现吧

飞了吗?我也想入手这机子,好飞吗?请问用的什么舵机

网友:
好飞,油门曲线调到60,线性不错,桨用的16*8,大了,高速出不来,打算换16*6或者15*8.舵机4个KST825

网友:
RCGF 15cc那个H*化油器也不行,偶换了dle 20cc华博罗,好启动好调试,就是排量小废油多。还是dle 20ccra好,干净的多。

网友:
rcgf官方说明
FAQ
Please buy RCGF engines from RCGF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so that you can protect your own warranty right and get good after sale services for your engine.

1, 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RCGF engines which authorized distributor deal and other China local market RCGF engines ?
During to the confusion for our China local market ,RCGF Factory produce different styles of gas engines for China local market and also abroad market. The gas engine styles which we sell to our authorized distributors are with our newest and best design.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our China local market styles, no matter appearance, performance ,and power etc. There are also some copy engines which are not produced by us in the market, please do not mix. You can find the photos of our newest engine items in our web. If you want to buy RCGF newest and best products ,we suggest you to buy from our authorized distributor who are supported by our factory. So you can get very good and quick service,
Notice: There are some gas engines in USA market are not produced by our factory ,please do not mixed them with our engines.  Only the engines which with our RCGF warranty card and unique serial no are real RCGF engines.  (Please keep your warranty card properly,do not show it to others except authorized distributor or factory,so it can protect your profit better. )
国内卖的是次品?

网友:
歧视本国人?再也不买rcgf了

网友:
网上好多这调法,参考下。(低速油针转出1.5圈, 高速油針转出2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你买的DLE 20CCRE 的化油器,尺寸完全一样,直接换上去就可以。星期天才能试飞。地面调试感觉比原厂 ...

怠速3000转你飞机停得住?我们一般把怠速调到2000转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3000转你飞机停得住?我们一般把怠速调到2000转以下。

调不下去了,再下就死火,不稳定。而原厂化油器调2000转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末飞了吗,表现咋样

很遗憾,DLE的20CC化博罗化油器看来跟RCGF的20CC不匹配。试飞当天居然怎么也发动不了。而且是用启动器来发动的。
虽然有baozha声,已有点火动作,L油针从0.5圈慢慢增大到2.5圈,尝试了无数次后放弃了。
现在回想起,应该是用启动器发动时比手拨吸油能力强很多,大量的油被吸进去,未能顺利地混合空气,排气管直接冒白烟(点燃了液体汽油)。
当时应该开大油门再用启动器发动,可惜当时没想到这样尝试。
后来换回原厂化油器,一打就着,所以判断是匹配的问题。

网友E(2016-06-16):
引用 网友C:
又整了一台DLE20RA,用来飞德天20CC,到时候来个对比

DLE20CC 飞得天的540  感觉如何  我的20CC飞德天的540  感觉拉力不太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LE20CC 飞得天的540  感觉如何  我的20CC飞德天的540  感觉拉力不太够

20CC 想飞3D还是算了吧,航线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20CC 想飞3D还是算了吧,航线机

DLE号称6.1KG的拉力  这个飞机才4公斤左右 竟然吊机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E:
DLE号称6.1KG的拉力  这个飞机才4公斤左右 竟然吊机不了

我测过拉力,DLE20CC拉力4.2公斤,RCGF20CC拉力4.5公斤,不过桨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测过拉力,DLE20CC拉力4.2公斤,RCGF20CC拉力4.5公斤,不过桨不一样

那肯定要用一样的桨,rcgf不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E:
那肯定要用一样的桨,rcgf不稳定

桨的型号是一样的,都是16*6的桨,一个木桨一个塑料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桨的型号是一样的,都是16*6的桨,一个木桨一个塑料桨

16*6的浆比16*8的浆力量大 玩速度就用16*8  玩3D就16*6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6*6的浆比16*8的浆力量大 玩速度就用16*8  玩3D就16*6的

16*8的桨在3D机上高速不稳,不能用

网友(2017-02-24):
我是RCGF 15CC 很不好调,准备换 华博罗化油器,请问 DLE 20CC用的华博罗化油器能装在RCGF 15CC上面吗?

网友:
给厂家邮寄回去帮你调好直接回去上天就是,这么简单的解决。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飞3d时,风门全开和怠速都是机头向上调油针到最高转速,反复2一3次,并保证此姿态下保证根随性良好。理由 ...

您好,我想资讯下"飞3d时,风门全开和怠速都是机头向上调油针到最高转速..."这个机头向上调,机头怎么做到向上不影响正常运转?是找个人抱住???还是固定到木桩上???求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想资讯下"飞3d时,风门全开和怠速都是机头向上调油针到最高转速..."这个机头向上调,机头怎么做 ...

我觉得应该是找个人抱住好点啊,方便调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想资讯下"飞3d时,风门全开和怠速都是机头向上调油针到最高转速..."这个机头向上调,机头怎么做 ...

最好你抱调机机,找个人帮忙动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最好你抱调机机,找个人帮忙动控。

你在作机头朝上调试的时候也是自己抱住,找人帮忙懂控的吗?感觉自己抱住,还要调油针是不是有点不好操作,还有就是这样不安全吧。我还以为是用什么方法固定飞机后作调试的。。。这个机头朝上作调试得做法不错。就是不知道怎么具体去做,能给个图参照下吗。

网友:
好帖省了好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