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装机问个问题

楼主(2016-02-25):
led如何用控上的开关控制 还有t插焊接有没有啥技巧 怎么这么难焊啊 另外冥王星的机架怎么放摄像头啊

网友A:
LED灯可以用那种拉烟,点火开关控制,T字头,焊接先热一个铜片,上锡,再焊接硅胶线,机架不清楚了,没有用过

网友B:
要在电线和T插上都上好锡,可以用焊锡膏

网友C:
玩模型的,不是木工就是电工。你总得会一样吧?

网友D:
换电烙铁,牛肉白光,超爽

网友E:
技巧就是认真焊

网友F:
那鸡架赶紧扔了,换主流的不然炸了累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