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飞电动飞机为什么设不了“油门关闭”★★

楼主(2016-02-25):
按说明书设置了 THR-CUT ,但推动油门杆
电机
还是会转。
THR-CUT用来设置油机的油门熄火倒是有效。
这是怎么回事?有知道的模友吗?

网友A:
应该还要设置到一个2档开关上,跟油门联动。通过切换开关来使推油门电机不转

网友B:
简单的办法,从油门曲线设置。3段开关,随便一段设置成油门曲线全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