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天地飞接收机适用电压

楼主(2016-02-25):
请教一下天地飞接收机适用电压请问各位有没有谁试过天地飞4通和6通接收机,使用过2S(7.2—8.4V)锂电直接供电的案例????

网友A:
貌似模型里面5V电压不难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模型里面5V电压不难找吧。

那是啊,我只是想用高压而已!!

网友(2016-10-26):
引用 楼主:
那是啊,我只是想用高压而已!!

接收机支持的工作电压是5V到6V,如果想用高压的话要接UBEC也就是外置的高压供电系统给舵机供跟大的电压。接收机只负责控制舵机而不负责供电,信号和供电是分开的。淘宝上有专门的UB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