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伟力 K110 的电池使用

楼主(2016-02-25):
一直在练习 伟力 110,还在悬停阶段,用的电池和大家都一样都是那个520MA,25C的,在一般飞行练习悬停的时候(不是飞3D模式),大家都飞几分钟,如果飞的快没电才降落会过放吗,怎样才可以合理使用电池

网友:
严格按照电池保护电压使用才能延长使用寿命。你多玩那1分钟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A:
我是感觉到动力有一点点下降就降落换电池了,977的

网友:
K110有电压保护的,飞机下降力量减弱就更换电池,切记不要在地上空转,这样电池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了,专心练习吧

网友:
小电池既不贵又不占地方,多买几颗,感觉声音变了或者动力降了就换吧。还有就是,小电池就是飞坏了也没什么关系,一买又是一把。

网友B:
到主板保护都有3.4伏左右,不会过放。电池又不贵,放心用吧!

网友C:
之前玩977,嫌电池贵,现在搞450,发现小鸡电池就是白菜啊

网友:
没力下来容易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玩977,嫌电池贵,现在搞450,发现小鸡电池就是白菜啊

不只电池,其它的各方面都是白菜,要是练习四通锤子机,那又是白菜中的白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感觉到动力有一点点下降就降落换电池了,977的

一般是几分钟

楼主:
一般是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主板保护都有3.4伏左右,不会过放。电池又不贵,放心用吧!

一般是飞几分钟呢,电池是不贵,就是得邮寄太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几分钟

悬停7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玩977,嫌电池贵,现在搞450,发现小鸡电池就是白菜啊

还好只是450级别的,如果是烧油或者700以上的,那楼主就知道小机电池物有所值了;开的起好车是不会在乎那点油钱的

网友:
现在航模飞机对电池电压都有低电压保护的,飞机电量不足就会自动降落飞不起来,直接换满电的飞行就OK。也没有必要再地面转那点时间

网友:
我一般5分钟,下来不低于3.8v,但是还是有2个电池充不满电,用了不超过50次,用的是送的一拖4充电器。

网友:
有好的充电器吗?110只有3个电池,2个都不行了

网友:
不知道这个K110用的45C的电池怎样?暴力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6-8416-1f1e4bc3af67

网友:
还有中顺的40C的电池不知怎样?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0-83d8-8e6283916078

网友:
我用UNA9加一托三的线

网友:
飞到3.8V下来差不多,这样对电池寿命最好,用到动力弱了再下来一般都在3.7V以下了,长期如此,电池命不久矣!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之前玩977,嫌电池贵,现在搞450,发现小鸡电池就是白菜啊

一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