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恢复出厂设置的办法

楼主(2016-02-25):
收了一个mb,装机后自检一直通不过,原来的卖家用的是单线接收,我用的是传统接收,现在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恢复出厂设置重新调参?望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g2NTkyMTQ0.html?x&sharefrom=android

首先感谢解答,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无法通过自检,原来的卖家是s-bus,现在我用传统接收,陀螺仪自检无法通过

网友:
把坨坨按10秒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解答,可现在的问题是他无法通过自检,原来的卖家是s-bus,现在我用传统接收,陀螺仪自检无法通 ...

还原出厂设置 然后重新设置一遍 把陀螺仪接线方式改成传统接线方式,刚才那个视频是铁汉做的 他的优酷空间里还有MB设置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