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6充电器升级Li-HV高压充电模式失败,请教前辈。

楼主(2016-02-25):
pl6充电器,买来时版本为1.10,直接用官方的管理软件加载LI-HV目录中的 LiHV Blend435 High Power.PS6 然后UPDATE出现错误提示如下图:

楼主:
之后升级PL6固件到1.11版本,问题依旧。

楼主:
自己解决了,从新刷了一次固件,然后恢复出厂值,在刷高压选项一切OK了。

网友:
我也想升级

网友(2016-08-03):
高压程序在哪里下载啊?

网友(2016-11-25):
楼主 我现在只能升级到1.11系统最高只能4.30 你能充到4.35是怎么做到的,请赐教。

网友(2019-03-10):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从新刷了一次固件,然后恢复出厂值,在刷高压选项一切OK了。

怎样才能恢复出厂设置呢?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