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飞f450机架的,来说一下总重和续航时间

楼主(2016-02-25):
我是银燕2212电机 kv980 1045桨 3s2200电池云台和狗重1350g 没测试过续航。一大家的经验来看,这个重量能悬停多久?(别忽略了电池还要给图传数传和云台供电)

如果要增加悬停时间,不换电机的话,换个1047的桨,和3800的电池会不会有改善?但是换了3800的电池,总重为1450g了。

最根本的解决续航时间的问题,这个机架 3s3800的电池,应该换什么电机和桨?

网友A:
上4200的电池,应该可以悬停12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200的电池,应该可以悬停12分钟

上4200的电池 总重可能会到1600g 会不会动力不够 效率更低呢

网友B:
千万不要上5000的电池,f450云台,相机,图传,脚架,这些装完最多不超过6分钟,我的配置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万不要上5000的电池,f450云台,相机,图传,脚架,这些装完最多不超过6分钟,我的配置比较低

你是啥配置?总重多少?

网友:
给你个参考 480轴距  飓风2216电机 11寸 3s 3300电池   起飞1500G 续航9-10分钟     5200电池15分钟

网友C:
这机架也就是练习用用 飞十分钟行了。想飞久整套全换

网友:
2212 3s3800带东西的话,因该5~6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架也就是练习用用 飞十分钟行了。想飞久整套全换

求推荐个整套的四轴配置,航拍的

楼主:
论坛人气越来越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整套的四轴配置,航拍的

我这一套六轴待转让。
HM6566 六轴 六旋翼 航拍套机 微单三轴无刷云台 - 闲鱼.淘宝二手
https://2.taobao.com/item.htm?id ... .1000925.0.0.Q3KWOu

网友:
找到了个工具,不知道有没有用 http://www.modouwo.com/AMoDouWo/QC.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推荐个整套的四轴配置,航拍的

入门航拍还是老老实实精灵

网友D:
飞越的F450,NAZA V2,DJIE305动力套装,乐天20A,700线摄像头,250mv图传,使用4S4600电池,重量1300g,悬停23分钟。
所以LZ先从动力下手。E305对于应F450机架来说绰绰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的F450,NAZA V2,DJIE305动力套装,乐天20A,700线摄像头,250mv图传,使用4S4600电池,重量1300g,悬 ...

NAZA V2 是不是只能用大疆的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V2 是不是只能用大疆的gps?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NAZA V2 是不是只能用大疆的gps?

不是

楼主:
6m或者7m的gps也能用?还是只能用m8n?你用的是什么gps

网友:
还不如搞一套P2的商品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6m或者7m的gps也能用?还是只能用m8n?你用的是什么gps

我用原装的。但是也可以用非凡的7或者8。其实写明兼容NAZA的都可以用,只是安心不安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