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唐M0517主控的B6刷机的研究

楼主(2016-02-25):
网上有很多山寨B6的刷机教程,但他们的共同点都是B6基于Atmel32U单片机的,用USBISP下载器很容易就能下载了
问题是现在X宝上面买到的山寨B6大部分都不再是atmel单片机的,而是基于新唐M0517LBN单片机的

第三方固件的作者已经写出了基于新唐单片机的B6固件和刷机方法
https://github.com/stawel/cheali-charger/tree/master/docs这里有比较详细的介绍
不过他的方法太繁琐了 而且全英文介绍 本人因为不是很好结果搞了很久也没刷成功

后来百度得知M0517其实就是M0516两者内部是一样的只是丝印不同
而M0516系列的资料很多,其中一点是支持用Jlink的SWD模式下载的!!

于是果断拿出jlink接好线

打开J-Flash准备开刷

结果果然出错了......................

提示检测RAM错误............

百度得知这个错误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目前还不清楚什么原因............

虽然这次尝试还是失败了........不过为大家提供一个刷机的方案参考吧............等我以后要是成功了一定发教程

楼主:
有木有使用经验求教怎么烧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木有使用经验求教怎么烧固件

我也不懂哦   当初为了刷固件 买来isp        结果是新唐芯..........

网友A:
B6用的Atmel32U单片机在X宝要怎么搜呢?怎么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B6用的Atmel32U单片机在X宝要怎么搜呢?怎么找不到

这个靠运气,因为商家肯定不会告诉你用什么主控的,要么说不知道要么直接说不能刷机,比较保险的方法是去买二手的,几年前的全是atmel主控的

网友:
还好买得早,不然又有得折腾了

网友:
新塘要用自己的nu link刷的,网上jlink版本混杂,不一定能刷成功。

网友:
英文说明里面是用的ST-Link来刷,不知道和J-link有什么区别......在考虑要不要买一个ST-Link V2来试试

网友:
新唐太冷门了,有些型号根本没资料

网友B(2016-06-30):
用ST-link 刷成功了,正在研究

网友C:
还是支持一下折腾.....

当初考虑那一堆link,也不便宜,买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直接放弃

话说就几十瓦的东西,程序再NB,没啥意思.....

扩流意义大一些,考虑折腾成本,直接入308拉倒.....

网友(2016-12-25):
新唐版本的b6和avr版本的b6  pcb还有其他硬件一样吗?有哪位魔友知道?如果一样我就换个单片机好了,正好我那个b6的单片机烧掉了。

网友D:
刷机加扩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支持一下折腾.....

当初考虑那一堆link,也不便宜,买回来还不知道能不能用,直接放弃

用起来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ST-link 刷成功了,正在研究

你好,能分享下刷机过程吗?

网友:
那个固件包里有个说明,word文件来的。
我就是照那个做的。

大体就是先把NUC解lock,然后就可以随便刷了

网友:
新唐烧录工具地址,安装后有文档
http://www.nuvoton.com/opencms/resource-download.jsp?tp_GUID=SW052010120820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