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使用MP设置osd问题

楼主(2016-02-25):
      如题,怎么在MP里勾选想要显示的osd数据,具体在哪个选项里,谢谢!
      再一个问题,apm与电脑连接的usb口松动了,开盖发现五个焊点有四个脱焊了,现在连接电脑只能用手按住,时断时续,求破解!焊点太小了,下不了手!

网友A:
找电脑城修主板的焊接一下。50搞定,我gps脱焊了,就这样干好的。还飞了线,用到现在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电脑城修主板的焊接一下。50搞定,我gps脱焊了,就这样干好的。还飞了线,用到现在好好的

65买了个wifi数传,反正也不升固件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