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5模拟器到底是设成直升机模式好还是固定翼模式好??

楼主(2016-02-25):
凤凰5模拟器到底是设成直升机模式好还是固定翼模式好?? 因为视频教学里有设置成固定翼的。软件里设置成直升机的。晕了!!!

网友A:
都少将了还问这个?当然遥控是固定翼,直升机是输出混控的

楼主:
哈哈 将军也有不会煮饭的,没接触过,装了给小孩玩。见谅

网友B:
我回答你吧,如果又要飞直升机又要飞固定翼,那就必须要设为直升机,如果只飞固定翼,那么遥控设为直升机或者固定翼均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回答你吧,如果又要飞直升机又要飞固定翼,那就必须要设为直升机,如果只飞固定翼,那么遥控设为直升机或 ...

谢谢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少将了还问这个?当然遥控是固定翼,直升机是输出混控的

直升机混不混控看你选的是不是 1舵机  十字盘选1舵机没有混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混不混控看你选的是不是 1舵机  十字盘选1舵机没有混控,

无论如何,直升机油门和螺距都是存在混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无论如何,直升机油门和螺距都是存在混控的

距螺和油那不叫混控, 飞固定翼一样。

网友:
我是用直升机模式, 用idel 0 普通曲线飞固定翼, 用Idel2 直升机模式飞直升机,无缝切换,想飞啥飞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