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飞控,4轴,不能保持怠速状态,是否正常?

楼主(2016-02-26):
刚买的一套四轴,正在调机,第一次搞四轴。
PIX固件,飞机放在地上不动,把油门推一点点让
电机
刚好转起来,然后保持油门这个位置不动,四个电机的转速会慢慢变得不一样,而且两个电机越转越快,直到差不多最大转速。这正常吗。
我仔细看了一下,的确飞控没有保持完全水平,事实上也不可能完全水平。应该是飞控想让飞机保持水平,所以命令电机以自稳模式进行调整,但这样的结果就是飞机不能保持怠速状态,要么赶快飞起来,要么完全停止。这不符合正常逻辑啊。自稳都是飞起来的事啊。
或者是模式设计不对?

网友A:
这样就对了啊,你是不是没校准加速度计,飞控不水平就会调整直到水平。
你的油门在最低的时候会保持怠速,油门不在最低就是要飞起来了,飞起来的时候飞控当然要保持水平,于是要不断调整,但是你还在地上,调整了也没用,于是就会加大调整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