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km问题

楼主(2016-02-26):
wkm怎么用飞控校准电调啊。我现在组的8轴只有3个电机会转,什么问题,线那些确定没插错,本人新手,求大神解答,要不要校准imu啊,可是调参那里没有校准imu功能

网友A:
直接做一根线,把8个电调并联到接收机的3通道,通过遥控器来对电调进行校准,不需要用飞控。

网友B:
在调参里选择8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调参里选择8轴的

选了啊,就是有很多电机没接收到信号,但是线接的是没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做一根线,把8个电调并联到接收机的3通道,通过遥控器来对电调进行校准,不需要用飞控。

校准好可是电机收不到信号,什么原因?线是没插错的

楼主:
电机没问题,电调没问题,接收机好的,会不会是飞控问题,但是飞控问题应该一个都不会转啊,现在还有几个能转

网友:
主控故障了?升级试试,不行就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