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一分钱不用花DIY舵机保护器

楼主(2016-02-26):
刮胡膏瓶盖一枚,直径大约3厘米,一切两半,用剪刀剪出豁口,泡沫胶伺候,5分钟搞定。事半功倍啊,再也不怕落地时刮上花花草草小石子了,霍霍

网友:
看着象x8滑翔机

网友A:
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把舵机和舵面摇臂都装在机翼的上面,装在上面对机翼的扰流也小。厂家把舵机装在下面纯是从美观角度考虑。

网友:
不错,很有启发性。

网友:
美观方面差了一点吧

网友:
从来没炸坏过舵机的表示无卵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把舵机和舵面摇摆都装在机翼的上面,装在上面对机翼的扰流也小。厂家把舵机装在下面纯是 ...

我的也是装上面

网友:
我的也在上面

网友:
材料好找!学到了!

网友:
不错,简单就能做。实际使用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把舵机和舵面摇摆都装在机翼的上面,装在上面对机翼的扰流也小。厂家把舵机装在下面纯是 ...

网友(2016-06-27):
准备入手X8,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把舵机和舵面摇臂都装在机翼的上面,装在上面对机翼的扰流也小。厂家把舵机装在下面纯是 ...

装上面还有一个好处,当然主要说平尾和混控的三角翼舵面,飞机上升时舵机是拉动舵面上翘,比推动可靠。特别是拉杆比较长的时候,准确度高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保护方法还是把舵机和舵面摇臂都装在机翼的上面,装在上面对机翼的扰流也小。厂家把舵机装在下面纯是 ...

为啥我觉得放在下面对扰流影响更小。。。

网友(2016-12-25):
good!!我是新手

网友(2017-05-03):
有创意,拍照,学习,模仿。谢谢。

网友:
楼主骗人,我为了盖子,买了几瓶水,花了好几大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