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kt机su一27,天地飞8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6-02-26):
有哪位大神教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三角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混控

没见有三角翼选择呀

网友B:
升降副翼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副翼混控

设好了,好像左右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好了,好像左右不对

你的混控舵量不对,或者通道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混控舵量不对,或者通道反过来

我换了下通道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