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7的方向回中不到位,怎么回事?

楼主(2016-02-26):
最近收了只二的手的727车子,方向舵机用的是KKip 16G的舵机,用的是5T的铝合金摇臂。但放地上用控作左右转向后,发现轮胎不能准确回中,总要左右摆动两下才能回到中位,只往左转动一下再回中是往往没法回中到位的,一开始怀疑转向机构有阻力不顺滑所致,但经检查后排除了,也拆下过舵机检查,也没发现问题。车子只要离开地面,轮胎不着地来转动,回中是到位的。难道放地上阻力就这么大,导致舵机回中困难。16KG的舵机应该不会不够拉力的。所以请教玩727的朋友,这是什么状况?

网友:
是否舵机齿轮有虚位?

楼主:
那倒要拆开舵机看看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要拆开舵机看看才知道了。

晃晃舵臂就感觉出来了 最好把转向部分拆了重装一下 看看哪不顺

网友:
换个转向保护的弹簧
<

网友:
看图似是拉杆不够长,你将轮子调中,再接舵机臂

网友(2016-06-29):
摇臂太长了
<

网友:
舵机装反了  无语啊

网友:
舵机这样装的   不回中 没事    是原厂舵机保护太松了     你可以OP

网友:
是舵机反了吗?

网友:
确实是反了,看了一下我的车

网友(2016-12-10):
装反了,还有提醒下:转向角度别太满,否则磨损传动轴

网友(2017-01-19):
我的也回中有点问题 习惯就好

网友:
转向保护那里有问题,虚位大,看修整一下或更换就行

网友:
换个新的转向保护就好了,磨损太大,弹簧压力不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