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第四轴偶尔启动不转是何原因

楼主(2016-02-26):
过年回来把机机拿出来捣鼓一下,飞机是飞越680,第一个电池接上没问题,图像清晰,飞行稳定,刚开始是用GPS模式飞的,后面改了下姿态飞了会,一切正常。
    换第二个电池问题就来,自检通过了,但是启动的时候其他轴都正常转动了,第四轴开始罢工了,要么不动 要么反转  而且转特别慢 不规则
反复通电还是一样,检查线路,   电调  马达  都没问题   后面我把模式又改回姿态启动  居然可以了。。。请教大神们是什么问题

楼主:
以前也出现过一次  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
啥高级飞控?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电调问题,遇到过类似的,更换后问题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电调问题,遇到过类似的,更换后问题解决

安全起见那我换一个。。。飞机拍出来的视频抖动厉害 以前不会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安全起见那我换一个。。。飞机拍出来的视频抖动厉害 以前不会的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个机架的电调安装在电机座位置,需要扎带固定,扎的紧容易照成电调板变形,所以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抖动问题可以考虑将C卡固定改为双C卡,一是能增大机臂强度,减少虚位,二来可以明显改善共振问题,已实测改进,中心板可以自行开孔更改双C卡,面积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的电调安装在电机座位置,需要扎带固定,扎的紧容易照成电调板变形,所以出现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

谢谢。。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现这个问题一般是电调问题,遇到过类似的,更换后问题解决

有没有可能是飞控问题? 我电调和马达都已经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