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

楼主(2016-02-26):
固定翼载机现在飞的没什么问题了,下面打算上图传, 图传选择什么频率的 5.8G/2.4G/1.2G? 一般飞的不会很远,功率初步定600~800mw。 有什么图传推荐的,如果是5.8G的 雷家接手机的接收机看起来不错。

网友A:
用5.8就好,2.4的话你还要用433,1.2传回来的画质挺感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8就好,2.4的话你还要用433,1.2传回来的画质挺感人

可不能这么说,1.2g距离确实挺远的

楼主5.8,600mw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8就好,2.4的话你还要用433,1.2传回来的画质挺感人

2.4还有用433是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还有用433是为什么

图传和遥控都用2.4的就会干扰,如果旁边有朋友在飞也会被干扰,只能他们停了你才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和遥控都用2.4的就会干扰,如果旁边有朋友在飞也会被干扰,只能他们停了你才能飞

我用的遥控是40M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遥控是40M的。

那就没问题了,用2.4的图传也可以了,还要注意周围的模友用的什么控,同是2.4就不要同时飞

楼主:
从性能和实际使用效果说说哪种图传好?5.8的产品多,2.4和1.2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