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调试问题,寻老鸟

楼主(2016-02-26):
现在问题是380起飞后严重快金鱼尾,已经试过感度,P I增益,舵机拉杆,舵机中点,顺滑度,转速。求问老鸟还有什么地方没检查到?目前还没有解决,已经上墙了,实在解决不了

楼主:
配置,3020 kbar kst565 60V4

网友A:
舵机球头向后挪动一两孔

网友B:
尾桨夹轴承检查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球头向后挪动一两孔

试过了,没有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夹轴承检查了没?

轴承检查了,是新轴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轴承检查了,是新轴承

推力轴承方向对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轴承方向对不?

方向个大小顺序都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没有解决

主桨双桨,尾旋翼轴弯,等等振动。这些看过没

网友C:
上视频
估计就是推力轴承问题。里面是大圈外面是小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向个大小顺序都是对的

拆掉大小桨,试转
看尾舵机抽不?
抽的话换舵机再试
还抽换K8再试
还抽使劲降感度
还抽......
我也帮不了你了

网友D:
最应该的是换尾舵机试试,565我也碰到过怎么调整都金鱼,换215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网友E:
尾巴博士帽里面加速度60试试改成30呢???试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桨双桨,尾旋翼轴弯,等等振动。这些看过没

都检查了,起飞震动只有230 振动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视频
估计就是推力轴承问题。里面是大圈外面是小圈

视频明天拍,推力轴承检查了,里面大,外面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大小桨,试转
看尾舵机抽不?
抽的话换舵机再试

这个还真没试过,明天我试试,就是去掉大桨,转起来看尾巴甩不甩吗?然后降感度到不甩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应该的是换尾舵机试试,565我也碰到过怎么调整都金鱼,换215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有个全新的deko6125,明天试试,征集大家的方法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尾巴博士帽里面加速度60试试改成30呢???试过没有?

博士帽里的什么加速?只调过P和I增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没试过,明天我试试,就是去掉大桨,转起来看尾巴甩不甩吗?然后降感度到不甩为止?

尾桨也卸掉,不然很危险
只要看尾推滑块抽不抽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博士帽里的什么加速?只调过P和I增翼

默认的应该是60你看下前面有写着加速度

网友:
请问是不是JR的遥控器?

网友:
苍老师,你的衣柜利用率很低哎。

网友:
换了VBAR就好了

网友:
感觉好像还是尾中立点的问题  尾滑块不应该在中间 应该向左些 缩短尾拉杆,使滑块向左移一下, 在校一下尾行程试试吧

网友:
p不动i降低看看

网友:
前辈再仔细看看,是不是黄V?泰世的

网友:
我也发过这样的帖子我的就是机械故障早出的金鱼尾 !看看我发过的帖子可能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