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涵道推力---黑旋风2853 KV4800

楼主(2016-02-26):
最近入手涵道,从64mm的F15开始,飞机加电池一共750G,用3s电,实际飞行中发现推力严重不足,炸了又炸,今天静态测推力,只有500多g
搜了一下淘宝记录,商家给的数据如下

涵道直径:64mm

电机:黑旋风2853 KV4800

厂家测试推力数据:

3S电池推力950克.电流40A左右

4S电池推力1200克.电流50A左右

就是这货

求问:大家的64MM涵道,3s的推力能到多少?是我买的涵道有问题吗?

网友A:
楼主你先说说用的是什么电池?SU27是双发的,应该是2个涵道的。2个涵道加起来500克还是单个?
如果可以,涵道安装细节或图也上来。

网友:
涵道没飞过,看你的数据严重不够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电池C数不够的话发挥不出涵道的爆发力!正常情况最少要40C以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先说说用的是什么电池?SU27是双发的,应该是2个涵道的。2个涵道加起来500克还是单个?
如果可以, ...

搞错了,是F15单涵道的,3S25C的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电池C数不够的话发挥不出涵道的爆发力!正常情况最少要40C以上的吧!

那要是4S的电池呢?需要多少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的没错,电池C数不够的话发挥不出涵道的爆发力!正常情况最少要40C以上的吧!

我看推荐配置是3S30c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要是4S的电池呢?需要多少C

有可能是杂牌电池有问题,很多杂牌电池都严重虚标C数!一般这种成品机的配置不会出现动力不够的问题,你先问问卖家,看看他的建议吧!

网友C:
涵道对电池的要求非常之高,我曾试过,同样的64涵道,用一个杂牌的2200MAH25C3S的锂电和ACE的同规格锂电推力相差一倍还多!可见电池之差别有多大!

网友D:
我用过杂牌64和群汐64,宣传群汐64比黑旋风力量大,最后3s测试杂牌64推力650克、群汐64推力690克左右,3s条件下64涵道基本没什么力量用什么电池也是没用,好涵道次涵道推力上会有差距但不会有天翻地覆变化,别让宣传蒙蔽双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涵道对电池的要求非常之高,我曾试过,同样的64涵道,用一个杂牌的2200MAH25C3S的锂电和ACE的同规格锂电推 ...

正常推重比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过杂牌64和群汐64,宣传群汐64比黑旋风力量大,最后3s测试杂牌64推力650克、群汐64推力690克左右,3s条 ...

你玩的哪种64涵道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推重比多少?

一般涵道机推重比在0.7以上就没问题,比如1KG的机子,有700G的推力就可以。所以你的机子750G,有530G及以上的推力就能飞一般航线了。当然,要飞得爽,推重比最好要接近或超过1。

网友:
我飞的f18翼展小,翼载荷大不好飞,f15应该挺好飞吧我见网友还能飞眼镜蛇动作,你用4s推重比应该会过1,你会发现一下爽多了

网友E:
电池 安装方式 进气是不是通畅 都影响涵道推力  同样黑64MM 我用花牌 3S 25C 2200MAH  推力800克  电流37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 安装方式 进气是不是通畅 都影响涵道推力  同样黑64MM 我用花牌 3S 25C 2200MAH  推力800克  电流37A ...

加大了进气口还是不行,下午彻底炸逼了,一个是动力不足,还有就是飞太远了,看不清姿态,头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