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su-27的重心在哪呀,求大神

楼主(2016-02-26):
是在电机哪个地方

网友A:
电机座向前7-8厘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座向前7-8厘米吧。

是吗?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吗?谢谢了

不客气,慢慢试试……飞多几个起落就找得准可。

网友:
好像是在电池位置,你按照他给你的设备安装位置就好了预先设计好的,

网友B:
电机座前5厘米吧,扔飞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我也是电机座向前5厘米,你的电机座好像未推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电机座向前5厘米,你的电机座好像未推到位。

装到位了,浆都打到泡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慢慢试试……飞多几个起落就找得准可。

这会找得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座前5厘米吧,扔飞试试就知道了

直接扔?看得出吗?

网友:
扔一下就知道了 找个有草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重心要看你的电子配件都粘在哪个位置,最后再来找重心。比如和你说重心在电机哪里,但是你的电调粘的比较朝前或者朝后,那这个重心就偏了不是吗?

网友(2016-05-11):
多大的淡定

网友:
理论上是电机座前 5厘米左右,我的装了才飞的,很合适,很平稳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