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铝合金车个内径30mm,长130mm的活塞套筒难不难

楼主(2016-02-26):
请问用铝合金车个内径30mm,长130mm的活塞套筒难不难

网友A:
看你要多高光洁度和加工精度

楼主:
径向公差0.1mm呢,光滑度
不做要求

网友B:
关键在于轴向不要出现锥度。

网友C:
有一个老外做斯特林的视频,就有车缸体的镜头,如果能找到的话看看,会给你很大启发

楼主:
有谢谢楼上各位。
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吗

网友D:
关键看机器状态,如果车床好,这个尺寸可以保证,不行有留点余量,内圆磨加工。

网友A:
直接车就行 最后冲切削液精加工就行 0.1的误差 也太大了点吧

网友E:
什么时候才能发帖。

网友F:
直接镗孔刀车,这个精度容易达到。

网友B:
你的车床精度是前题条件,它决定最终精度。

网友G:


网友G:
一点也不难

网友H:
tb上找气动用的气缸

网友I(2019-02-12):
这个没有啥难度,精车就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J:
铝合金车个内径30mm,长130mm的活塞套筒不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