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B380有通病?想入手,但是看到有人说有通病。

楼主(2016-02-26):
原贴描述是这样的  说SAB380悬停的时候,有左右幅度的摆动,由于想入手,但是不太懂这机,想知道这是不是通病?

下面这句话是我复制的,如果侵权,请联系我,我删帖,最好大家一起来解决一下问题。
悬停就能显示出来~~不是金鱼  很小幅度的左右摆动  在2公分左右!!陀螺仪是K8    尾部感度50-80 全试了 解决不了 !!!怀疑阻力问题   全部上铅笔末   还是不行?  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不应该吧。至少我玩的飞机里面没这种情况。大神来答

网友A:
没有啊!我的380尾巴一根棍,没有讲得问题

网友B:
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啊!我的380尾巴一根棍,没有讲得问题

看到别人有人吐槽说380来回晃了。真心不是黑,想请教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决!

哪里的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
安照说明书装,很简单,电子设备多看帖子,自己按照需要配,我的是好淫V3 100A 电调 蝎子的电机  deko的舵机,kst565x锁尾,k8,华科尔d8s的控,飞得很爽

网友A:
个人情况不一样,总的来说sab380的确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情况不一样,总的来说sab380的确值得拥有

除了外观骚包呢?有哪些优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外观骚包呢?有哪些优点?

自己用了就知道了

网友(2016-04-01):
昨晚装了一台原厂380,与亚拓比,机械结构简单,维修很方便!就是成本高!

网友C:
据说这机3轴炸不烂

网友A:
最重要是尾中立点一定要找到,所有直升机都是一样,尾中立点设对了,再配合陀螺仪就很好了

网友:
尾巴摇的  都是不会装的   380 蟹爪铜套压根就不能上紧  拧上带点螺丝胶就行了
新机尾巴都会有点涩  主要是因为尾巴球头扣   飞起个起落磨合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重要是尾中立点一定要找到,所有直升机都是一样,尾中立点设对了,再配合陀螺仪就很好了

尾中立点?怎么找?在哪?

网友D:
LZ 别担心,380是台好机!
会有你说的小问题,但是还好的是它结构还蛮简单的,可以解决
左右摆动是因为:
发现是就是蟹抓上的螺丝不能太紧,会直接导致蟹抓变形,严重影响蟹抓在尾轴上的顺畅度,舵机力不从心。把它调松,尾巴马上好了一多半,从两厘米的幅度缩小到了5毫米。
还有尾桨会有一点虚位,这个虚位不大,但是越小的机对虚位越敏感。最后发现这个虚位是因为插入蟹抓的小螺丝(尾推一面接球头,一面接这个螺丝)是普通螺丝,不是轴套螺丝,所以跟那个黑色金属圈之间有间隙. 我往这个小螺丝上缠了一点点胶带,之后尾桨虚位完全消失了,摆动也好了.现在爽飞。
这是我给别人回的贴,希望对你有帮助。我的380尾巴大致是这样, 有可能LZ不会遇到类似问题,因为380每台都各有不同

网友:
上MB  硬梆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LZ 别担心,380是台好机!
会有你说的小问题,但是还好的是它结构还蛮简单的,可以解决
左右摆动是因为: ...

从症状看属于设计问题。。。光杆螺丝的光杆长度不够,拧的力大了螺丝帽压铜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从症状看属于设计问题。。。光杆螺丝的光杆长度不够,拧的力大了螺丝帽压铜套。。。

拧的力大了螺丝帽压铜套。。。

没错!而且那螺丝根本就不是光杆螺丝,全螺纹的,拧多紧全看自己力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拧的力大了螺丝帽压铜套。。。

设计太不走心了。。。自己上taobao卖五金的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光杆螺丝吧

网友F:
哪里有便宜的380 3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