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的2212电机拉力太小,想换大点拉力的电机,求推荐。

楼主(2016-02-26):
用于四轴,挂上云台和狗都1600g了,2212 kv980有点不堪重负。银燕除了2212和2216以外,还有什么型号的电机可以用在四轴或者六轴上的推荐一下。最好是配1045或者1047的桨。我的电调是40A的。电池3s和4s的都有。

网友A:
银燕2212有900g拉力,四个拉不动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2212有900g拉力,四个拉不动1。6?

但是为什么明显感觉挂了云台相机后,很难操控,抖的厉害。而且2200的格氏电池三四分钟就没电了。
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银燕2212官方的数据12v电压1047桨的理论值才有880g的拉力。我是1045的桨,3s电池也不可能在12v保持。你的900g不怕牛吹爆了。银燕应该给你奖励两个电机作为宣传酬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为什么明显感觉挂了云台相机后,很难操控,抖的厉害。而且2200的格氏电池三四分钟就没电了。
不过这 ...

1047高效桨试了再说

楼主:
求银燕的技术给解答一下, 450机架 2212 980kv 1045桨 ,3s电池,总重1600g 是否合理,能不能换1147的桨?

网友B:
建议用MT2216   810KV 的电机   如果是这款电机是可以换1147的浆的

详细参数请参照:  MT2216:  http://yinyanmodel.com/En/ProductView.asp?ID=2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MT2216   810KV 的电机   如果是这款电机是可以换1147的浆的

详细参数请参照:  MT2216:  http:// ...

银燕白色的那种2212 980kv的电机不能上1147的桨吗?

网友B:
我们银色的那款 MT2212  920KV  的建议 配1045浆   如果配1147的话,效率不会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银色的那款 MT2212  920KV  的建议 配1045浆   如果配1147的话,效率不会很高的。

那款电机用3s,1045的效率高还是1047的效率高? 四轴1450g的重量是否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