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680装机桨干架后该810 续

楼主(2016-02-26):
之前由于计算失误导致680装E800套装时桨打架,两天之后入手改810机臂,现装机求贺电

网友A:
挺好的。跟我一样的配置 不过建议电池容量4000-5000毫安为最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跟我一样的配置 不过建议电池容量4000-5000毫安为最佳。

一楼说的对,改大轴距后中心板受不了,起飞重量不升反降。

网友C:
改到810轴距后这个机架中心板强度确实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楼说的对,改大轴距后中心板受不了,起飞重量不升反降。

是的,因为飞越680是针对4S的电机设计的机架。DJI e800我自己用过,在4s电压下拉力下降太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到810轴距后这个机架中心板强度确实够呛

本身就没打算挂载多大的重量,电池目前用俩3S5200串联

网友:
碳管小了,轴距太长,整体的刚性就下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