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试飞

楼主(2016-02-27):
今天试飞X5,配置是U2飞控,切糕,天九,3S2200x2. 因手抛失误,损失两只桨。最后换到起飞模式成功起飞。
存在问题:1. 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飞机老是低头下降,还左倾,应该怎样调整?
2. 理想状态下油门最小给到多少松杆就能保持平飞?
3. 标定飞控时飞机应该怎样放置?直接放水平面上还是拿手里?是否需要保持几度的仰角?
4. 低压返航后飞机一直盘旋,但无法切到其他模式,飞机一直盘旋不受控制,最后只得重新关闭打开遥控进入平衡模式降落。

楼主: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1.重心在两个突起,或者往前一厘米2. 我一般情况平飞速度在45-50.不能看油门多少,要看速度,还有最好有空速计3标定当然是飞控在飞机里标定了,要不还有什么意义,仰角8度左右,而且副翼要有点微微抬起4应该是切入返航模式,然后再切换其他模式就可以了

网友B:
鸡头抬高5度 鸡翼水平,然后近飞控从新标定飞控

网友C:
存在问题:1. 平衡模式和手动模式飞机老是低头下降,还左倾,应该怎样调整? 答:你的重心没调对
2. 理想状态下油门最小给到多少松杆就能保持平飞?答:50-60左右,根据你实际飞行测定为准。
3. 标定飞控时飞机应该怎样放置?直接放水平面上还是拿手里?是否需要保持几度的仰角?答:飞机放水平状态就可以
4. 低压返航后飞机一直盘旋,但无法切到其他模式,飞机一直盘旋不受控制,最后只得重新关闭打开遥控进入平衡模式降落。答:不用低压返航,看你电池电量,我是2200*2,电量用到3500就要返航,回来刚好1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