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步手工打造250专用kabr(塞进机身、集成卫星)

楼主(2016-02-27):
       一年没玩航模,感觉直升机板块没落了很多,都玩四轴去了,而直升机板块里面250机型完全没落了,淘宝搜“250 空机”,居然有80块一套的处理价,买了一套回来一看,嘿,金属件的做工还真是不错,可惜是有副翼的旋翼头,慢慢改成无副翼的!            一个人玩250太寂寞了,我来发几个关于250的新帖,活跃一下气氛! 首先要解决的是kbar的安装问题。
       在黄kabr没出来之前,250机型装kbar一直是很痛苦的事情,刚好塞不进去,粘在侧面说实话很不美观,而且手头已经有好几个kbar了,再掏钱买新的不划算,所以决定改造一个250专用kbar。
改造的方向有两个:1、在保留kabr外壳的基础上,使其能够装进250的机身。
                               2、在不改动kbar电路板的基础上,集成一个dsm2的卫星,减轻重量的同时也使布线更简洁。
    通过测量kbar宽度和250肚子的内宽,发现只要kbar宽度小0.6毫米就能装进肚子里了。打算仍然采用传统的方向安装kbar,即尾巴朝后,数据线插口朝上,装在250自带的陀螺仪安装板上,只要kbar能塞进去10mm足以。
用美工刀削kabr壳体两侧,慢慢来,手工活不要急,十分钟后就能达到目的了。具体位置看图:

削的时候注意一边削一边试,刚好可以塞进肚子就行了。
       准备一个dsm2卫星,拆开壳子,焊掉插座,插座太高,碍事。

摆放到kabr里面试试,大概是这个样子放置,刚好放下

然后是对kabr的壳子内部进行修整,否则放不进去,总共要钻三个孔(两个小孔用来塞天线,一个大孔用来塞卫星的三根数据线),削掉三根筋(否则卫星塞不进),因为不打算对kbar主板做任何改动,所以需要保留一个卫星插头和一截数据线,用插头把卫星连接到kbar上,钻孔位置和消掉筋的位置看图。

然后把卫星摆进去看看,注意,卫星摆进去以后再焊接卫星的三根数据线。

为了防止短路,卫星的主板上粘一片塑料片

合上盖子,严丝合缝,插上卫星的插头。

打开调试软件,进行对频绑定,顺利。

最后放一张装进250直升机后的样子

网友A:
顶了,楼主当年的穷人玩直升机系列可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了,楼主当年的穷人玩直升机系列可是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哈哈,没想到时隔一年,还有人记得我,荣幸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250级的都没见有新款啊?可惜可惜

网友B:
一个卫星短距离可以吧,记得要求是双卫醒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卫星短距离可以吧,记得要求是双卫醒来的。

250级别的,一个卫星足以!我的450都是一个卫星

楼主:
拆掉壳 用热缩管包一下 又轻又方便
250开定速 感觉更好

网友:
赞,关注中,正准备买一架用CC3D飞

网友:
小机大神级,真心不错。顶顶

网友C:
楼主可以把k8的卫星插头1号焊掉,把卫星的插头也焊掉,然后把卫星焊在k8上,卫星的长度和k8的宽度刚好合适我是这个样子搞了,装到02s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把k8的卫星插头1号焊掉,把卫星的插头也焊掉,然后把卫星焊在k8上,卫星的长度和k8的宽度刚好合适 ...

主要是不想动kbar的电路板,所以没有精简的这么彻底

楼主:
分享一下我的杂交250 天龙的机身 飞越的fbl头 飞越的轴传 亚拓的十字盘和电机和电调和尾浆夹 剥皮双灯k8 frsky的sb接收 华科尔的锁尾舵机 好盈定速感应器 也是折腾几年 250终于不那么250了 不要听人说小机不用定速 250和450开定速后 锁尾好  反应快 很跟手

楼主:
特别是华科尔的锁尾舵机 终于根治了250的金鱼 无论是k8 780 还是fy520 用了华科尔的锁尾再没有了金鱼尾

网友:
好帖,收藏了,用来改造k8。

网友D:
求楼主250机的电装配置。

楼主: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华科尔的锁尾舵机 终于根治了250的金鱼 无论是k8 780 还是fy520 用了华科尔的锁尾再没有了金鱼尾 ...

我用思凯利的x3v配的锁尾舵机,效果也不错,就是需要注意球头要装在最里面的那个螺丝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求楼主250机的电装配置。

kbar 双灯版本,天龙3400kv电机,好赢天行者20安电调,思凯利x3v套机带的锁尾舵机,es08de斜盘舵机,报告完毕

网友:
以前也痴迷过250一段时间,可最后还是放弃了,250要玩的场地450也能飞,而且好飞很多,配件也便宜点,还是450是王道,呵呵。

网友D:
引用 楼主:
kbar 双灯版本,天龙3400kv电机,好赢天行者20安电调,思凯利x3v套机带的锁尾舵机,es08de斜盘舵机,报告 ...

谢楼主告知,我在淘宝上也搜到了楼主说的250空机,看买家评论说,飞机旋翼部分有点涩,螺丝有有点问题,皮带老化断裂,大多数塑料件不能使用,精度比较差。不知楼主有没有遇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楼主告知,我在淘宝上也搜到了楼主说的250空机,看买家评论说,飞机旋翼部分有点涩,螺丝有有点问题, ...

旋翼头涩正常,螺丝和皮带问题我没遇到,不过皮带不过就几块钱,我用的是天龙的机身,只用了80块钱机器的尾波总成和旋翼头,其他的是天龙的,机身碳纤全新的,我没用过,不过想想他80的售价,拿来当配件拆也值了,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E:
樓主很有心思,造福廣大模友,值得一贊。
我也來分享一下我的250,名位模友請指教。

楼主:
受益匪浅

网友:
航模玩的就是态度,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华科尔的锁尾舵机 终于根治了250的金鱼 无论是k8 780 还是fy520 用了华科尔的锁尾再没有了金鱼尾 ...

請問是华科尔甚麼型號的锁尾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很有心思,造福廣大模友,值得一贊。
我也來分享一下我的250,名位模友請指教。

你的250好漂亮!说说配置和机身呗!是不是飞越的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很有心思,造福廣大模友,值得一贊。
我也來分享一下我的250,名位模友請指教。

你的机身用的什么螺丝?还有螺丝垫片,有没有链接给一个,加了垫片感觉精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特别是华科尔的锁尾舵机 终于根治了250的金鱼 无论是k8 780 还是fy520 用了华科尔的锁尾再没有了金鱼尾 ...

上次250炸了,修好振动2000加,尾巴居然一根棍子。。。。不过这个舵机现在没货了

网友:
不错不错,新技能get,有空把我的压箱底250也改一下

楼主:
华科尔锁尾神舵型号:hm-4f200-z-40

网友: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点后悔把250出掉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250好漂亮!说说配置和机身呗!是不是飞越的旋翼头?

謝謝樓主的贊賞請多多指教
我的250配置大概是這樣
天龍機身
飛越旋翼頭
飛越尾軸傳及尾波箱
亞拓電調及馬達
雙燈版K8
斜盤舵機08MD X3
尾舵機Futaba S3154
機身螺絲及垫片也是飛越的
http://world.taobao.com/item/525626706672.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24.w4002-12250718910.24.F3zyj2
http://world.taobao.com/item/525591311942.htm?fromSite=main&spm=a312a.7700824.w4002-12250718910.24.sHXkBc

网友:
技术贴 该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华科尔锁尾神舵型号:hm-4f200-z-4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謝謝樓主的贊賞請多多指教
我的250配置大概是這樣
天龍機身

我也有一套飞越的250……一直调不起来,大神能给下k8的设置参数么?我也是D控,是不是用90度那个的模式?还有就是可以直接用飞越M2*4的螺丝咯?我螺丝买了套飞越的机身螺丝,感觉都太短……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掉壳 用热缩管包一下 又轻又方便
250开定速 感觉更好

请问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謝謝樓主的贊賞請多多指教
我的250配置大概是這樣
天龍機身

250能用M2的螺丝吗?那是450用的吧,螺丝是个头疼事,250螺丝太细,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套飞越的250……一直调不起来,大神能给下k8的设置参数么?我也是D控,是不是用90度那个的模式? ...

我用的devo7e刷的gale的固件,选单舵机模式。我用的是卫星,如果需要参数,可以给你截个图。花科尔的官方固件没有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devo7e刷的gale的固件,选单舵机模式。我用的是卫星,如果需要参数,可以给你截个图。花科尔的官方 ...

我刷的是M大的固件,也是用的K8+卫星。可以的话能发个截图么?螺丝头痛,然后就是更换舵机头痛。除了银燕的ES08MD舵机可以直接装,换其他的因为没有尾巴上的小斜口,都要拆侧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250能用M2的螺丝吗?那是450用的吧,螺丝是个头疼事,250螺丝太细,很容易断

對不起!發錯連接。應該是M1.5  X 4的螺絲才對。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套飞越的250……一直调不起来,大神能给下k8的设置参数么?我也是D控,是不是用90度那个的模式? ...

十字盤模式是90度, 我用的螺絲是M1.5X4加上垫片螺絲長度是足夠的請放心, 但記緊要用螺絲膠但不能太多.K8參數稍後補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十字盤模式是90度, 我用的螺絲是M1.5X4加上垫片螺絲長度是足夠的請放心, 但記緊要用螺絲膠但不能太多.K8 ...

好的,十分感谢!之前我用配套的机身螺丝,加了垫片总感觉是长度不够,这下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螺丝胶用的是飞越的低强度的那个,感觉上了跟没上差不多。回头44看450的低强度胶会不会有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的,十分感谢!之前我用配套的机身螺丝,加了垫片总感觉是长度不够,这下就解决了一个大问题!螺丝胶用 ...

配套的機身螺絲是M1.5 X 3, 如加上垫片長度會不夠的, 所以我改用M1.5 X 4的螺絲, 至於螺絲膠我用飛越藍色的那個, 強度足夠的.

网友G:
真巧,上周我也刚托当地老哥帮我把卫星装壳子里

可以在盒子里直接3根线焊到板子上,附上双面胶还能起到加固的作用,卫星的线插头可以干掉,减重

卫星天线和壳子相连之处要用垫圈,否则长时间震动会割破皮,卫星天线伸出壳子之外要考虑它的支撑和拉直,并且有一定物品辅助它固定位置;

实际物品细节很多,不多多说明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真巧,上周我也刚托当地老哥帮我把卫星装壳子里

可以在盒子里直接3根线焊到板子上,附上双面胶 ...

哎呀,250也有涉足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哎呀,250也有涉足啊~~

唯一不敢涉足的级别

网友:
有副翼 80一套 买来当配件也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唯一不敢涉足的级别

可见这个级别的是有多坑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可见这个级别的是有多坑

额  魔友慎言,毕竟楼主发帖 是250机型,这样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额  魔友慎言,毕竟楼主发帖 是250机型,这样不好

也就是自己的感触,自己就是从250入门,当然希望玩这个级别的朋友越多越好,后来好多朋友都觉得450是小鸡不来玩,更别提250了。突然看到250的帖子,其实心里也很兴奋啊,原来还是有这么多大神在玩这个级别的。很多250上碰到的问题都没有人问,也怪这个级别的好久没有更新过,最近的oxye又是比较小众。原来都准备放弃250准备拆电装换450,看到楼主开这个贴,又重拾信心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也就是自己的感触,自己就是从250入门,当然希望玩这个级别的朋友越多越好,后来好多朋友都觉得450是小鸡 ...

任何事情就怕坚持,只要坚持下去都能做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任何事情就怕坚持,只要坚持下去都能做好!

有时候玩模型也要有颗坚强的心啊,一般听到我玩250的,都说250能玩的地方450都能玩,还是改450起步吧…网上资料也少,都是参考450的资料来,配件也不便宜,但是就是感觉这样的小鸡比较精致,又用450的电装选择范围比较大,带着也方便。一直扛到现在,突然觉得看到了光明~~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玩模型也要有颗坚强的心啊,一般听到我玩250的,都说250能玩的地方450都能玩,还是改450起步吧…网 ...

我不同意“说250能玩的地方450都能玩”,450我有三台,250有两台,我门口走廊就能万250,450只能悬停。我最近在整理250,准备重新复活他们!我两年前玩250最疯狂,也发不少帖子,最近因为家里有了孩子,没法出去玩飞机了,只能打门口走廊的主意,所以又决定搞起2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同意“说250能玩的地方450都能玩”,450我有三台,250有两台,我门口走廊就能万250,450只能悬停。我 ...

我感觉也是…毕竟尺寸上还是有区别,因为450到现在也还是一堆零件,也没办法自己验证…同样因为要陪孩子的原因,最多楼顶飞飞,觉得250大小刚好,入手的是鸭子250有副翼的二手空机,因为螺丝要更换的问题,还问鸭子要了份纸质的说明书。顺便说句,在这个过程中鸭子给我的感觉很不错,沟通过程很愉快。最后炸了维修麻烦改了飞跃fbl的头…到现在还没修起来~可以去翻翻大神之前的帖子学习下了~

网友:
250這個級別的尺寸的確很精緻, 我有兩台, 一台是軸傳另一台是皮傳, 各自有各自的飛行特性.
這個級別的機子的確能把人折騰至發瘋, 但問題解決後的滿足感是非常很大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對不起!發錯連接。應該是M1.5  X 4的螺絲才對。

不是刷子? 你机子的重量是多少  不含电池

网友:
我的250机子配置低  只是飞个悬停  尾舵机 只是几块钱的货     现在飞感觉还好  甚至比以前灵敏了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转速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是刷子? 你机子的重量是多少  不含电池

不含電池283克.

网友E:
樓主的250昇空了沒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的250昇空了沒有?

哈哈,还没有啊,有副翼头改无副翼,改完发现螺距不够,还在修剪,增大螺距呢。

网友:
加油!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I:
楼主 有些问题 可以请教一下不  新手入魔250  有很多问题  还没离过地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 有些问题 可以请教一下不  新手入魔250  有很多问题  还没离过地

当然可以啊,论坛就是来交流互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可以啊,论坛就是来交流互动的

现在还没飞起来,机身抖动,突然想到应该回去检查一下主轴是不是弯了,回去录个视频,求指导
亚拓的3GX真难调,感觉这个陀螺仪也有点问题。

网友:
顶,我也有2架。一架能飞,一架还没装完。

网友:
哇,好牛逼的样子啊!

网友J(2017-04-23):
请问楼主,k8可以定速吗?250多大的桨?卫星是用D7e控?天地飞能能控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请问楼主,k8可以定速吗?250多大的桨?卫星是用D7e控?天地飞能能控卫星吗

K8有的版本可以定速有的不行,我用的是飞跃1.5元一副的黄色塑料大桨,天地飞不能控卫星,D7E是刷机后才可以控卫星

网友K:
引用 楼主:
K8有的版本可以定速有的不行,我用的是飞跃1.5元一副的黄色塑料大桨,天地飞不能控卫星,D7E是刷机后才可 ...

请问楼主的定速线是这种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K8有的版本可以定速有的不行,我用的是飞跃1.5元一副的黄色塑料大桨,天地飞不能控卫星,D7E是刷机后才可 ...

什么版本可以定速,我的黄k8和黑k8都不能定速

网友:
之前帮朋友弄过也是一样的方法,后来一想其实卫星贴kbar上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的定速线是这种么。。。

我没有用过k8定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用过k8定速

哈,已经在论坛里查找到kbar的定速的相关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