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飞控

楼主(2016-02-27):
请教给位,现在哪个品牌的直升机飞控比较靠谱啊?

网友A:
直升机的飞控不就是陀螺吗…

网友:
有装飞控的,翻翻,APM吧。

网友:
PIX要自己设置,感觉比较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的飞控不就是陀螺吗…

飞控是飞控  陀螺仪是陀螺仪 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是飞控  陀螺仪是陀螺仪 不一样的

啊?我以为直升机不用飞控的呢。求问直升机飞控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
APM与PIX不是一家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我以为直升机不用飞控的呢。求问直升机飞控的作用是什么啊?

有自稳 和反航功能,不过装在直升机上效果不是那么太好。

网友:
这个还是算了。

网友:
顶顶
便宜好用的只知道APM,不过没用过飞控。

网友C:
单纯 直接装普通飞控 是比较冒险的:: 内部干扰、外部干扰 失控风险很大。
直升机 飞控 必须是 工业级 可靠性 ——
学习 数控机床 使用 光隔离技术 大幅度提高可靠性:

好在 迷你 APM 有了 升级 配置:迷你 PIX 问世 咯
迷你 PIX】+ 光隔离板 === 将是最佳配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纯 直接装普通飞控 是比较冒险的:: 内部干扰、外部干扰 失控风险很大。
直升机 飞控 必须 ...

求科普,啥是光隔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 直接装普通飞控 是比较冒险的:: 内部干扰、外部干扰 失控风险很大。
直升机 飞控 必须 ...

顶你     不过我飞pix直升机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干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科普,啥是光隔离。

  先回 18楼 —— 你的 电机 电调 品质好,干扰小 。俺这里 是 汽油发动机 —— 有 CDI 高压火花 干扰哦 。

光隔离:是用 光纤 或者 光耦合器 传递控制信号、再附加 隔离电源模块。
这样一来:核心 CPU板 与 外界 完全不 共地外界的 强干扰 无法干扰
到 核心 CPU的 正常 工作。。。N 多 工业设备、军用设备 都是用这种模式。

网友:
来看看大神的回答

网友E:
我用过亚拓的aps直升机飞控,感觉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