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拆过这样的台钻告诉下谢谢了急死了

楼主(2016-02-27):
这个盖子到底干吗用的。有啥作用,机身底部有条螺丝松开后整个盖子会转,可还是拿不下来。盖子对面旋转把上还有个销子就是接了三个搬把那个上面。拿掉搬把上面的销子能取出整个机构吗?

有啥功能

有啥功能

网友:
没有看明白,帮顶,懂行的请帮忙。

网友:
    图片上不来,抱歉。

网友:
     到我的贴(帮朋友收的小车), 里面有台钻的拆解图,基本大同小异,左边的应该是平衡弹簧,仔细看图,零件都在里面。

网友A:
里面是钢板弹簧。Z轴自动回位的。轴芯上有螺丝。卸下来这个盖子就能拿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是钢板弹簧。Z轴自动回位的。轴芯上有螺丝。卸下来这个盖子就能拿下来了。

听您这样一说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您这样一说好像明白点了

网友:
     图片真难上急死了,左下角的就是平衡弹簧,中间那套轴左边是端盖,轴中间是升降齿轮,轴右边是主轴升降机械限位。平衡弹簧安装位置在端盖和升降齿轮中间。

网友B:
多上几个不同角度的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上几个不同角度的图……

       图片太难上,好不容易才上了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太难上,好不容易才上了一张。

辛苦辛苦这回彻底明白了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这样的模友。我会关注你的哈哈

网友(2019-02-14):
用管钳子上,试试左螺旋松

网友:
平衡弹簧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