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 那位大神可出手解惑一下謝謝

楼主(2016-02-27):
飛控接CLEANFLIGHT可連接上,馬逹也可測試,但到接收選項卻都沒有反應,D10 RX1002,接收機有另測正常,但接上飛控板在CLEANFLIGHT上等於沒有接上一點反應都沒有,那位大神可出手相肋,謝謝

网友:
仔细看看信号线插对了没有,

网友:
在CF调参界面的 配置 下的 接收机类型里 选没选带PWM字样的选项,用普通接收机得选中这个才行。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没?

网友B:
张油门舵量调到-5就可以解锁了

楼主:
選了pwr了一樣都沒反應,真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没?

請問你解決沒,我還是不行,不知是那沒設,還是板子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张油门舵量调到-5就可以解锁了

請問是CF裡調還是遙控器裡調?
所有都設置好了,電機測試也正常,就是不能解鎖!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是CF裡調還是遙控器裡調?
所有都設置好了,電機測試也正常,就是不能解鎖!

在控里调

网友:
謝謝回覆,今晚試試看

网友:
請問是這個嗎?

网友B:
不是,是各个通道的舵量行程!

网友D:
我换了f3的飞控,就可以了,不知道是不是naze32的部分板子和华坑的接收不兼容。建议楼主换f3吧,别折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是各个通道的舵量行程!

啊,找到了,在功能菜單>舵機行程量>油門,將L值改為105%,再設置AUX1(MIX掣)0為上鎖,1及2為解鎖,成功解鎖了!謝謝lh7678大大

网友:
我用的是 SP Racing F3,也是RX1002,連接 PWM,遙控對頻後正常

网友(2017-05-08):
cleanflight里有个接受信号模式设置的地方,改成PWM应给就能用了,我之前也是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