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模友给推介个充电器

楼主(2016-02-27):
我是新手,买了配件还差充电器,请给推介一个好用的,价格500以内太贵米不够。。。。

网友:
B6 mini 我用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
你好,为什么我发不了贴子

网友A:
如果不打算买保姆就必须A9,因为玩到4s了a6一次只能充一块了,所以我也准备出掉a6换a9

网友:
这个价格应该只有A9或CB86-PLU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打算买保姆就必须A9,因为玩到4s了a6一次只能充一块了,所以我也准备出掉a6换a9

我也打算A9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贵吧,伤不起

网友:
206b加个并冲板比A6A9啥的不好太多了?

网友:
小电池a9太好用了 大电池就得用大电流串充的

网友C:
其实用的是功率,在你的价格限制下,也就7楼说的那两个+BC168。别忘了还要一个电源,输出功率大于充电器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用的是功率,在你的价格限制下,也就7楼说的那两个+BC168。别忘了还要一个电源,输出功率大于充电器才 ...

谢谢建议!

网友:
B6 mini還不錯,價錢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