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 客户端正集体螺距点不了。。。。求助。。。。。。

楼主(2016-02-27):
是灰的,点不了为何?顺道问一下:凤凰160 那个1pin 线插哪里?还是空置?

网友A:
油门摇杆推到最上,可设置正集体螺距,油门摇杆在最低,可设置负集体螺距。凤凰电调,白色单线可以空置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摇杆推到最上,可设置正集体螺距,油门摇杆在最低,可设置负集体螺距。凤凰电调,白色单线可以空置不接 ...

谢谢,但是推到最上和最小还是灰色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是推到最上和最小还是灰色的!!

检查一下油门,螺距通道是否插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油门,螺距通道是否插错

电调的3pin 没有插,其它全部插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的3pin 没有插,其它全部插对的。

检查GPRO和接收机之间的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GPRO和接收机之间的连线

sbus单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