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 CleanFlight固件 PWM接收机是否可正常开启oneshort125?

楼主(2016-02-27):
我是NAZE32飞控、最新的CleanFlight v1.12.0固件、用的PWM接收机,支持oneshort的银燕20A电调,飞控里可开启oneshort125选项。
但此选项一打开输出给电调的油门行程就不对了,要把最小油门设到接近0才能保证电调过自检可启动。
是否用PWM接收打开oneshort125选项,飞控输出会不正常?有模友和我差不多配置能正常使用oneshort125的吗?

哪位大侠可以介绍下开启oneshort125选项有什么好处,oneshort和普通电调控制方式有什么区别?多谢了!!!!

网友:
PWM接收机不支持ONESHOT,SBUS接收机支持,ONESHOT的响应速度比普通电调快一些,就这样

网友A(2016-08-28):
谁说不支持的 一样用 d7控  kingkong12a电调 开了 oneshot125 油门硬朗一些  只是0油门的时候 电机会咔咔的似转非转  不用管它 推油门飞起来后 一样爽歪歪

网友(2017-01-23):
引用 网友A:
谁说不支持的 一样用 d7控  kingkong12a电调 开了 oneshot125 油门硬朗一些  只是0油门的时候 电机会咔咔的 ...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kINGKONG12A的电调用ONESHOT的时候,油门最低最高是多少?我现在950和1900,电机不转动,不过自检

网友(2018-03-23):
楼主还有naze32飞控的固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