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摄像头太差了!!震坏好几个!!!!

楼主(2016-02-27):
这种摄像头太不耐炸了,刚买的,就炸一次结果就虚了,一起飞图像就时有时无。左边的也是炸了十来次就虚了。
静止时还行,真浪费!用另一个摄像头就没问题,确定就是被震坏了,不是图传线路问题。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晶振脱焊了!  摄像头坏了就坏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晶振脱焊了!  摄像头坏了就坏晶振!

没有,好好的,现在这2个都是静止好好的,一动就无图像。

网友:
能否送给我研究一下?邮费我出

网友:
搞带外壳的会不会好点

网友B:
虚了不是是镜头焦距炸跑了吧      转几圈试试

网友:
用silicone把板子薄薄塗一層,應該可耐摔一點,鏡頭底部也要加強

网友:
那不就是哪里震松了么。本来这种便宜货也不是给你用在这种地方的。还有就是安装时候减震做好能缓解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虚了不是是镜头焦距炸跑了吧      转几圈试试

不是,我说的虚,是说用手按下板子,有时候才会出图像,静止有图像,起飞后就没图像了。

网友:
LZ 我猜得没错的话,应该是摄像头上面有个管形状的元件掉线了,仔细看看

网友:
我也是用的这款

网友:
买奥姆威那个600线cmos 不错 或者hs1177

网友:
啥摄像头啊?
这么不耐用?
35的摄像头也能用好久吧

网友:
供电有问题吗?输入电压够吗

网友:
晶振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