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电调设置软件问题,急急急!!!

楼主(2016-02-27):
WIN10系统 凤凰电调设置软件 很久没有用,今天打不开了,提示 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 什么原因啊 重新安装后还是不行

网友:
无法连接到数据库....换个WIN7试试还这样吗?

网友A:
我安装电调软件CastleLink V3.59.00(此版本目前最新的),点打开,电脑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不能连接到数据库,其实需要先去微软官方网站下载NET Framework 3.5 Setup,安装好之后重启一次电脑,再进行CastleLink V3.59.00安装,就可以正常打开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电调软件CastleLink V3.59.00(此版本目前最新的),点打开,电脑提示"unable to connect to database"不 ...

今天下了3.5 不好安装 明天看看教程

网友:
如果是W7以上的系统,系统自己带3.5,去安装删除程序那地方添加就行了。

楼主:
安装了,还是不行、

楼主:
终以重装系统解决